[求助帖] apm问题

楼主(2017-02-12):
apm2.8飞控x4轴固件 jp1拔掉  飞控输出端也就是接电调那里没电压  正常吗?

网友:
不正常,你可以看看我发的帖子问题和你差不多,我的GPS也不显示。

网友A:
电调用的是什么供电方式

网友:
我来顶一下。。。

网友:
正常啊,那个jp1就是切断output与主板间电源的,如果是四轴关系不大,如果玩固定翼,就相当于电调的bec给舵机单独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正常

我今天不小心把飞控的信号针和正极碰到一起了   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不小心把飞控的信号针和正极碰到一起了   不会有问题吧?

应该不会有事

网友:
顶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调用的是什么供电方式

电调的供电和飞控关系不大吧,直接电调正负极接电池取电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调的供电和飞控关系不大吧,直接电调正负极接电池取电的

我说错了是飞控用的哪种供电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错了是飞控用的哪种供电方式

电调供电,电流计供电,UBEC供电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