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X8空机如何选择

楼主(2017-02-12):
看到X宝上的冲浪者x8空机价格110-188的都有,都说是EPO材料的。有一种是X8的改进版叫火凤凰价格是180左右。不知道硬度和韧性是不是一样的。不知怎么选好纠结啊。

网友:
就买冲浪者x8

网友:
精讲冲浪者 如何成为最强载机 http://www.moz8.com/mobcent/app/web/index.php?r=webapp/share&tid=39849&forumKey=9tpfmha87ozEmw4rVp

(以上在电脑复制打开)这个帖子写的很详细,说了不同载机的区别,希望能帮到你。觉得有帮助可以设置下最佳答案哦。

网友:
又看到你了 加油吧 普通x8完全可以了

网友:
天捷力的就行了

网友:
四楼正解,很到位。

网友A:
冲浪者x8加高座配2216电机,kv多大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浪者x8加高座配2216电机,kv多大的好?

1250-1400

网友(2017-03-16):
选天捷力的冲浪者x8
其他的都是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