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泡泡老师飞控供电问题

楼主(2017-02-12):
你讲的课里,有的说:apm供电,用带ubec的电流计供电时,这课([教育]APM-固 第一课)说得把JP1拔掉,这课([教育]新编APM 第一课)说得把JP1接上。是怎么回事?哪个是对的?

网友:
一个是用电调一个是用电流计你分清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