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naze32飞控吗?

楼主(2017-02-13):
哪位大哥知道这可以接gps吗!

网友A:
naze32 rev5,也叫 flip32,可以接 GPS, 但是受限于硬件,没有自动返航等功能,定高也定的不好,但是飞穿越机是个不错的选择,很稳定,我现在还有架210一直用这个飞控,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e32 rev5,也叫 flip32,可以接 GPS, 但是受限于硬件,没有自动返航等功能,定高也定的不好,但是飞穿越 ...

嗯嗯!谢谢!那这可以接gps吗?怎么接?

网友:
接法见图,建议你看看泡泡老师的教程:
http://www.moz8.com/thread-41236-1-1.html?_dsign=5a48c827

网友B:
接了也没啥用,最多osd显示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了也没啥用,最多osd显示坐标

主要是定点,也不知效果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定点,也不知效果怎么样!

定不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定点,也不知效果怎么样!

没有定点这个功能 只能做到显示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不住的

点是定不住,但是可以定一个小范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