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图传接收机求解!这是从一体接收机上拆下的!没有脚的定义!

楼主(2017-02-13):
(图片)

网友:
参照下面的图片

网友:
线序是匹配的,楼主可以试着接下,只要明确vcc,gnd,应该不会烧,别的就只能试了,为了防止广告嫌疑,特意找了两个图片,楼主照图片马云家自己搜针脚定义吧。

网友A:
模块背面应该有模块名字,淘宝搜下就能知道定义

网友:
黄色是视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背面应该有模块名字,淘宝搜下就能知道定义

就这样

网友:
没头没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