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适合航拍机用的电调

楼主(2017-02-13):
如题,对穿越不太感兴趣,但貌似全世界都在穿越穿越穿越穿越,想请前辈推荐下适合航拍机用的电调,除乐天外(现在就是用这个,重 且大啊)。或是求教下四轴机用电调相比穿越机会有些什么不同的要求?谢谢!

网友:
我用的铂金30a

网友A:
大疆套装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套装省电

呵呵,大疆好是好,贵啊

网友B:
铂金30a重,我在用这个。  穿越机电调号称30a以上。我的600轴悬停还不到4a。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铂金30a重,我在用这个。  穿越机电调号称30a以上。我的600轴悬停还不到4a。

晋哥也这么说,呵呵,只是还有个小问题,悬停电流这么小,还真的用得上非得有散热片吗?(晋哥也说穿越30A有散热的)还是其它时候电流大呢?请教了

网友C:
我都是用猛禽电调20足够了,重量又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用猛禽电调20足够了,重量又轻,

猛禽电调20A好像都是没散热的吧?兄弟你的是什么配置啊,参考下啊,呵呵

网友C:
我的机架是自制的550轴距,猛禽电调放在铝方管机臂里,电机是群西4006 KV680,飞了大半年了,一点问题没有,实测电调也不热,其实电流没那么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机架是自制的550轴距,猛禽电调放在铝方管机臂里,电机是群西4006 KV680,飞了大半年了,一点问题没有 ...

我也用flycolor bls 的电调装1.8kg 450上 航线没问题
在测试平台上  500-600g 推力区间跑15分钟 电调一点温度都没有 航拍应该没问题
就不知道抗风 和持续大油门飞行会怎么样 雪天没法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用flycolor bls 的电调装1.8kg 450上 航线没问题
在测试平台上  500-600g 推力区间跑15分钟 电调一点 ...

不知兄弟有没用过蜘蛛30A的,如何?其实我是想找个小点轻点的电调,因为我准备上380到400左右的机架

网友:
一直也有想法把穿越电调放到大机架上,但一直没有官方说法,不敢乱用,穿越炸下成本还好,大轴炸下伤不起!

网友:
20A的刚好

楼主:
E305不知如何?只是上小四轴山狗之类玩玩用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E305不知如何?只是上小四轴山狗之类玩玩用的,谢谢

那别上它了,有点小贵

网友E:
电调本质上不分干什么用的,只不过穿越机的性能更好一些,体积更小一下,价格更贵一些,但只要电流电压符合你的需求,用在别的地方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别上它了,有点小贵

这样子啊,刚看了大缰官淘,2312E960KV加420LITE电调的动力套才349啊,其它 随便个电调也得上50块吧,按理说这个套350块也不贵吧?还是有别的原因??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调本质上不分干什么用的,只不过穿越机的性能更好一些,体积更小一下,价格更贵一些,但只要电流电压符合 ...

一开始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就想要体积小点轻点的,小轴距机子希望能在配件上减一重量体积,后来吧,就有说什么什么SHOT固件啊不能用到航拍机上,飞控不支持,菜鸟一枚,都晕了

网友:
乐天没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子啊,刚看了大缰官淘,2312E960KV加420LITE电调的动力套才349啊,其它 随便个电调也得上50块吧,按 ...

看个人口袋大小

网友B:
为这事,我还特意打了 T-Motor 的电话,客服还强调不建议用大轴距上应用。
从技术指标上讲:支持 6S,持续 30A,突发 40A,远远超过普通多轴 4XXX 及 3XXX 级别电机的电流,结果客服不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这事,我还特意打了 T-Motor 的电话,客服还强调不建议用大轴距上应用。
从技术指标上讲:支持 6S,持续  ...

???

网友B:
因为我手上有 3508 和 3510 电机用的是铂金 30A。闲重,想把手上的小号 BL 穿越电调装到 3508 电机上。平时悬停电流只有 3~4A顶天也不会超过 10A,不过打了售后电话,明确不建议这样用,想想这个不是穿越机,上面又挂相机又挂云台的,炸了伤不起没敢继续尝试了。以前用小蜜蜂 30A 也试过,也是卖家说不靠谱,又拆下来。要不然,小号电调塞碳管里布局太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我手上有 3508 和 3510 电机用的是铂金 30A。闲重,想把手上的小号 BL 穿越电调装到 3508 电机上。平 ...

嗯,只是如何挂小轴距的机子,450以下的,比如山精,应该没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