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T8FB,天地飞6Ⅱ,富斯i6对比评测!

楼主(2017-02-13):
从航模吧转过来的额,都是我写的

入模三年以来,一共使用过5款控,现在稳定在乐迪AT9。这次有幸收到了乐迪的新款T8FB,现在就为大家带来这款控与我曾经使用的另外两款入门控,天地飞6Ⅱ以及富斯i6之间的对比。

楼主:
外观篇:
事先声明,外观方面是因人而异,但是对于我而言,对乐迪的设计外观一直是十分喜欢的,当初的橙色AT10在一众遥控器中十分两眼,AT9我也是很喜欢它的外观。这次的T8FB给我一种很小巧的感觉(实际并不小哈)。另,由于春节回家就带了AT9回来,所以其他遥控器的图全部从淘宝找来的。
天地飞6Ⅱ:天地飞一向给人的印象就是稳重大气,当初刚入模的时候第一款用的控就是从朋友那里借到的天地飞6Ⅱ,纯黑色的外观现在依然觉得很经典,整个面板的布局十分典雅。现在还记得当初用它让第一架F450飞起来的时候那种喜悦感(虽然刚飞就炸了)。遥控器布局上,上面是操控区,下面是屏幕以及按键,屏幕不大不小,但是正好。方正,这就是我对天6的印象。
富斯i6:对于i6的第一印象,就两个字,超薄。当时第一次碰触i6时,已经使用天6很久了,那时候对于我来说,有两个感觉,第一是,这遥控器为什么这么薄。。。第二个是塑料的那种感觉加上遥控器表面的贴纸让我觉得这个遥控器有一种廉价感。。。但是仔细看看,i6的设计还是有一些经典的地方,首先是红色的摇杆,十分亮眼,黑红配色毫不犹豫地说可以是最经典的搭配。屏幕与按键的布局也十分好看,由于屏幕比天6稍微大了一些的缘故,我是由这个控才开始接触混控的。
乐迪T8FB:终于说到今天的主角了~乐迪T8FB相对于其他两款遥控器而言,有着更加圆润的外表。由此看来,我是喜欢这种圆圆的风格了。。。这款遥控器与其他两款相比,一眼就能看到的差别是在原先屏幕的位置放置了贴纸(翻译过来就是没有设置屏幕),贴纸上显示了遥控器支持S-BUS,PPM,PWM三种方式输出。虽然缺少了屏幕,但是这款遥控器比较神奇的支持电脑调参!这个下文详讲。乐迪T8FB采用了拼色的方案,上面板银色,下面板黑色,整体雅观精致。两颗指示灯的设置让这款遥控器给人一种很萌的感觉。

楼主:
手感篇:
私以为,在入门级遥控器使命一样,差异性小的前提下,优秀的手感还是十分重要的,这款遥控器如何,操控一把下来,高下立判。
天地飞6Ⅱ:天地飞虽然外观很好看,但是这个手感这个手感。。。也有可能我的并非全新的原因,这个手感,哎,你懂的。
富斯i6:富斯i6着实是一款比较优秀的入门控。不可否认摇杆的确实好看,但是上面的尖尖并非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的,在我周围一共5位使用过这个控的小伙伴中(算上我哈),有三个人都表示不太能接受尖尖扎人的感觉,尤其是你用它飞小穿越那种来回打杆的,手指的感觉~酸爽。
乐迪T8FB:适中的轴承,舒服的开关,这确实是一款上佳的入门控的表现。但是如果说,乐迪的摇杆和开关的手感是它的加分项,那么滑轮上就一定是它的减分项。乐迪是一款8通道遥控器,左上以及右上分别是两个滑轮。这两个滑轮怎么说呢。。。四个字,有待改善。我手里的这台,阻尼感几乎没有,略微松动,相信这是以后有待改善的地方。另外如果在滑轮加入会中的功能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

楼主:
操作篇:
说多说少,最重要的都是这款遥控器是否操作逻辑恰当,按键,开关布置合适。下面就我个人的感受为大家带来对比。
天地飞6Ⅱ:这款遥控器带我步入了飞行器的殿堂,第一架四轴就是由他搭配起来的,那时候使用的还是QQ飞控,搭配这款遥控器在操作上也是得心应手。可以说天地飞6Ⅱ在入门的操作性上是十分不错的。有时候并不同意各位大佬哪个价位不推荐,不如加100,加200入XXX控。个人作为学生党表示,我有时候就正好缺那100,200价格实在掏不出来。虽然说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但是这句话的前提一定是,在你有充分的资金预算下,不该省的一定不能省。所以我现在仍然觉得天地飞6Ⅱ可以作为入门控。
富斯i6:先说这款遥控器,有一个比较神奇的问题,就是有一定的概率和QQ飞控不兼容。当初我更换遥控器,重新校准油门,把油门拉到最低的时候,QQ飞控竟然不能识别= =#,弄得我每次都要手动空半格。后来飞控换到了APM。搭配开源控,这款遥控器的另一个优点让我觉得十分安逸,那就是开机自检。毕竟,作为开源控新手的时候,有时候并不能记得油门最低,模式正确,i6开机的时候如果油门没有调到最低,开关未打对,会开机报警,这不可谓不实用!
乐迪T8FB:乐迪的遥控可谓是一款能够满足新手全部需求的遥控了。手感合适,通道的默认设置也很美丽。第五通道是三段开关,第七通道二段开关。确保了新手使用时三个模式的切换以及自动调参都能够轻松使用。比起前面两款遥控器的接收机,我拿到手的R8EF具有PWM,PPM,S-BUS三种模式,不得不说,考虑得十分周全,即使你从入门飞控切换到APM,PIX,仍有一战之力。当然,很多人会问,如果没有屏幕是不是就和很多遥控器一样不能设置了呢,类似:MC6。当然不是,乐迪这款遥控神奇的地方个就是它可以用电脑进行调参,调参软件截图如下哈。很感人的一点,它是中文调参界面!中文!中文!你知道小白第一次面对英文调参那个懵逼的感觉么!所以我说这是T8非常人性化的一点,另外,相比于我之前用到的两款遥控,支持固件升级,这一点很可贵。遥控刚到手的时候只配了电池盒,我理所应当的买了4节5号电池安上,结果一开机就低电压报警,群里询问才知道是,默认11.1,需要改一下,然后摸索着设置。令我惊喜的是,下一个版本就加入了自动检测的功能,遥控默认可以检测目前使用的是2S,3S控电还是干电池,并合理调节电压,这一点十分满意,另外支持使用控电也为更方便的体验做出了贡献。

楼主:
结语:
200元左右的价位买到这款控,我可以说对得起他的价位,新手用来入门也是相当不错的。乐迪这几年遥控,充电器,飞控,GPS上都有创新,我也从最初只是被AT9外观圈粉变成了现在关注乐迪的每一款产品。最后,送上我搭配T8FB的测试机,以及接收机安装图。

楼主:
与AT9的对比:
最近有模友问我AT9和这款遥控器相比怎么样,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两款遥控器有着不同的定位,一个是入门,一个相对高端(毕竟价格就翻了一倍哎),但还是说一下吧。
从外观上来看,AT9比T8FB大了一圈,差异最明显的应该就是屏幕了。其次由于交互逻辑的不同,AT9在设计上加入了转轮和旋钮,各种开关通道也比T8FB要多,总体看来,强了一个档次。而且,AT9说,有一些个人非常喜欢的小细节。在正上方,有一个亮面效果的装饰条,写着AT9,在最下面,又用白字写着DIGITAL RADIO CONTROL SYSTEM,这两点的加入绝对算得上是点睛之笔。T8FB虽然定位入门控,但是设计上的东西更花费些心思,应该也会更加吸引人。
把两款遥控器翻过来,大同小异,但有一点忍不住想说,当初我收到AT9的时候,电池仓是有一块厚厚的海绵贴在上面的(不确定是乐迪贴的还是卖家贴的),这样不管是用电池盒还是控电,都会被压的十分牢固。而现在收到的T8FB,后面空空的,放入电池盒总有一种晃荡的感觉。还是电池仓,这次有一点是要点赞的,刚收到的时候并不知道电池正负怎么插,后来咨询卖家才得知乐迪是电子防反插的,换句话说,你插反了,它并不会烧掉,只是不能正常开机而已,这点,满分好评!(PS:T8FB后面的电池插针有点松,希望后续可以改进一些~)。用了有这么快1个月,中间是用AT9控制360,用T8FB控制我的Y3小穿越,多次飞行中并未发现二者的摇杆在手感上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别。
另外也确实觉得物有所长,原来用R6DSM搭配AT9飞穿越,首先遥控就重,其次FPV我也用不到那么多通道,这次换用T8FB就觉得十分趁手,重量轻,通道足够。飞飞穿越,固定翼,入门航拍肯定是能满足要求的了。除了遥控本身,接收机上,T8FB搭配的是新版的R8EF,支持S-BUS,PPM,PWM三种输出,AT9搭配的R9D/R9DS则支持S-BUS,PWM两种输出,搭配我的CC3D,还真觉得R8EF好用一些,不过说回来,R8EF并不支持回传,如果乐迪能统一一下自己的接收机,都可以相互搭配,就完美了。实物的大小大家可以在我上传的图片中比比一下,由于装机完成的原因,我就不拆下来了。好嘞,上图!

楼主:
感谢大家观看~

网友:
观看观看观看观看观看观看观看观看观看观看

网友:
结语:,收藏了,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和AT9一样双扩频

网友:
y3的折叠好看,,

网友(2017-07-08):
加qq请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