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拆解的一台四轴,求前辈教教我各样配件的名字!(多...

楼主(2017-02-13):
因为之前对航模的知识一点都不了解,所以亲手拆解了一台四轴来看看里面的构造的怎样的。麻烦各位前辈教教我,图片中我圈住的部分的零件名称叫什么,谢谢!!O(∩_∩)O

1.先上一张拆解后的整体图

2

2.①图中黑色的电路板是电调+舵机吗?②我知道图中有四组红黑白的线分别连着对应的四肢电机,红、黑、白三根线分别代表什么呢?

3

3.来看到四轴的其中一肢,①图中红色那块金属板叫什么名字呢,作用是什么呢?②电机那里不包含舵机,对吧?

4

4.图中蓝色圈着的是叫什么名字呢?舵机?接收遥控信号的接收器?

5

5.图中蓝色圈着的,把电线和电机焊接在一起的工艺叫什么呢?电焊?(还是说有更专业的叫法呢)

6.图中蓝色圈着的,应该是连接FPV摄像机的端口,那么S1、S2的意思是什么呢?有什么区别吗?

鄙人总结了以上6个问题,烦请前辈大大解答一下,谢谢!好人一生平安!生活愉快!

网友A:
你这个是玩具,貌似还是有刷的,和航模不是一回事,当然结构差不多,配件上差很多。

楼主:

因为之前对航模的知识一点都不了解,所以亲手拆解了一台四轴来看看里面的构造的怎样的。麻烦各位前辈教教我,图片中我圈住的部分的零件名称叫什么,谢谢!!O(∩_∩)O

1.先上一张拆解后的整体图

2.①图中黑色的电路板是电调+舵机吗?②我知道图中有四组红黑白的线分别连着对应的四肢电机,红、黑、白三根线分别代表什么呢?

3.来看到四轴的其中一肢,①图中红色那块金属板叫什么名字呢,作用是什么呢?②电机那里不包含舵机,对吧?

4.图中蓝色圈着的是叫什么名字呢?舵机?接收遥控信号的接收器?

5.图中蓝色圈着的,把电线和电机焊接在一起的工艺叫什么呢?电焊?(还是说有更专业的叫法呢)

6.图中蓝色圈着的,应该是连接FPV摄像机的端口,那么S1、S2的意思是什么呢?有什么区别吗?

鄙人总结了以上6个问题,烦请前辈大大解答一下,谢谢!好人一生平安!生活愉快!

网友B:
空心杯电机,主控板,机壳

网友C:
这个没啥说的,论坛里多轴飞行器帖子有很多,楼主看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啥说的,论坛里多轴飞行器帖子有很多,楼主看下就知道了

麻烦前辈大神花一点点时间解答一下好嘛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心杯电机,主控板,机壳

这不是空心杯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玩具,貌似还是有刷的,和航模不是一回事,当然结构差不多,配件上差很多。 ...

请问有刷和无刷从外观上最直接是怎么辨别的呢?烦请前辈大大解答一下本萌新的6个问题,拜托了0.0

网友D:
2.1中间那块蓝色的应该是飞控没有舵机的

2.2机臂上四个红色的应该是有刷电调
3.红色长条是有刷电调 没有舵机
4.小盒子里是陀螺仪吧
5.那个工艺叫焊锡
6.这个不清楚

网友:
玩具,有刷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有刷和无刷从外观上最直接是怎么辨别的呢?烦请前辈大大解答一下本萌新的6个问题,拜托了0.0 ...

怎么发了2个贴…
有刷的电机线是2条 无刷的是3条

网友E:
玩具四轴啊

网友:
好有趣的四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发了2个贴…
有刷的电机线是2条 无刷的是3条

懂了,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2.1中间那块蓝色的应该是飞控没有舵机的

2.2机臂上四个红色的应该是有刷电调

十分感谢!1.这台机没有舵机吗?还是说四轴都只需要电调不需要舵机?还是说高级的四轴才有舵机呢?2.飞控=电调吗?还是说飞控是高级智能自动的电调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1.这台机没有舵机吗?还是说四轴都只需要电调不需要舵机?还是说高级的四轴才有舵机呢?2.飞控 ...

没有舵机,只要Y3结构要舵机

飞控是四轴的大脑

电调是用来驱动电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有刷和无刷从外观上最直接是怎么辨别的呢?烦请前辈大大解答一下本萌新的6个问题,拜托了0.0 ...

这种玩具,原理上和模型差不多,但是会加上LED之类的花里胡哨的东西。

四轴,分为飞控部分,动力部分,电源部分,以及外围配套部分。

有刷无刷的区分,有刷一般是两线,无刷一般是三线。

你那个图片上的三线,两路是电源,一路应该是LED,线是电调线,但那个细长的红色的PCB不是电调。

别的请潜水,多看看帖子就知道了。

网友:
係需要多潜水学习

网友:
动力,飞控,接收,电源

网友:
突然觉得这问题问的太LOW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玩具,原理上和模型差不多,但是会加上LED之类的花里胡哨的东西。

四轴,分为飞控部分,动力部分, ...

谢谢!学到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舵机,只要Y3结构要舵机

飞控是四轴的大脑

听说玩具的话四轴有些是有舵机的,有些没有。请问有无舵机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
别问了,先多看贴,,

网友:
太高深了,楼下来!

网友:
这个。。。潜水吧,能学到的更多

网友:
看来,还需要学习一下基础理论。。。。。

网友(2017-03-25):
引用 网友E:
玩具四轴啊

第二次遇见你

网友:
你去泡泡课堂看看帖子,一天什么都知道了

网友:
有刷电机用的是直流电,无刷电机是交流电

网友:
玩具真没有什么好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