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是否支持dsm制式?

楼主(2017-02-13):
如题,请教各位14sg是否能用dsm的接收机?不想再用pwm了,线太乱

网友A:
我觉得你用sbus还靠谱些,dsm是地平线的,还没听说过futaba出兼容自己对手接收的。

网友B:
汗,都用上14sg了赶紧上sBus接收啊, dsm是JR的制式,福它吧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汗,都用上14sg了赶紧上sBus接收啊, dsm是JR的制式,福它吧不能用

谢谢!原厂7008支持sbus吗?是不是用接收侧面的插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用sbus还靠谱些,dsm是地平线的,还没听说过futaba出兼容自己对手接收的。 ...

哦,谢谢

网友:
串口吧还用米国产协议干嘛

网友:
不支持,除非加nf6高频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