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被风吹走

楼主(2017-02-13):
Apm飞控有风试飞,不小心被风吹走!大家有什么办法

网友:
拉回来啊

网友:
说明飞控差,换飞控

网友:
为啥不在室内调试

网友:
好机会,直接换大疆

网友A:
你是说飞丢了  该怎么办
还是说怎么能避免不被风吹 ?

网友:
下次换定点

网友:
找到了没有啊

网友:
再买一台

网友:
都吹走了,有GPS就定位里

网友:
吹啊吹,我的骄傲放纵。。。

网友:
gps信号不好?

网友:
看什么风再把它给吹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飞丢了  该怎么办
还是说怎么能避免不被风吹 ?

怎么避免被风吹

网友:
这能被风吹跑了,这风得多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避免被风吹

开定点或者留待模式呗

网友:
第一 PID调节比较灵敏 在POSHOLD LOITER模式下修正速率比较高
第二 动力冗余空间较大 可以对抗大风

网友:
试试我的apm
我在闲鱼卖·apm2.8飞控 7mgps#来闲鱼,发现更多闲置超值好物# http://a.nfmrtfv.com/F.YtC2z?ut_sk=1.null.Copy.de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