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模友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2017-02-13):
组装了一架200轴距的机机,4S的电池用多大毫安多大C的比较合适?大概能飞多长时间?麻烦各位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A:
1300到1500毫安,c数最好不低于70,时间上的话,看你暴不暴力,不暴力五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00到1500毫安,c数最好不低于70,时间上的话,看你暴不暴力,不暴力五分

我就是纠结在1300或者1500了,到底哪个更适合一些?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纠结在1300或者1500了,到底哪个更适合一些?

所有情况一样的时候肯定1500的留空时间要久些!

网友B:
我感觉1300和1500留空时间也就1分钟左右的区别。个人感觉穿越机不用太纠结续航,正常续航三四分钟左右足够飞了。带上四块电池,外场电包,一下午二十多个起落够你飞飞飞到吐,那一两分钟续航就没啥纠结的必要了。

网友:
入魔3s练练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1300和1500留空时间也就1分钟左右的区别。个人感觉穿越机不用太纠结续航,正常续航三四分钟左右足够 ...

好的,谢谢!

网友:
不一定非得1300-1500的电池啊,我用5000照样穿,就看你暴力不暴力了

网友:
1300会比1500贵一些,因为你要达到同样的放电能力的话1300比1500需要更高c数,而这种电池c数越高越贵,有时候比容量贵的还多

网友C:
1300或者1500 45C足矣,也就分分钟的时间,搞个电包,小充电器,外场充,就能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00或者1500 45C足矣,也就分分钟的时间,搞个电包,小充电器,外场充,就能爽飞 ...

45C的放电够吗?四个电机全油门电流100多安了?是不是全程都要悠着飞,突然来个大油门就BB响开始叫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45C的放电够吗?四个电机全油门电流100多安了?是不是全程都要悠着飞,突然来个大油门就BB响开始叫了?

我觉得吧,可以先随便买块电池飞起来,45c,1300 1500,也就差了一份盒饭钱。

你飞起来就知道,根本不可能全程满油门飞,满油门有个几秒钟顶天了。其次,拉满油无论啥电池bb都容易叫,c数越低越容易叫。电池喜欢叫就让他叫呗,等平飞都bb叫再落地就行了。

我的建议是不纠结,先买块电池飞起来,等飞完几个起落,再买哪种电池你就有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吧,可以先随便买块电池飞起来,45c,1300 1500,也就差了一份盒饭钱。

你飞起来就知道,根本不可 ...

嗯,谢谢你的建议。我不是飞不起来,从航拍机转穿越机的,我有一架250的机机,3S电池飞的,现在觉得不暴力了,就组了一架200轴距的,电池想一步到位,想1300和1500之间选,大家也没给个准确的建议。已经买了雪人4S1300mah100C的了,估计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吧,可以先随便买块电池飞起来,45c,1300 1500,也就差了一份盒饭钱。

你飞起来就知道,根本不可 ...

我不是问大家1300和1500错多少钱,我要的是机子选哪个电池能发挥最大的性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问大家1300和1500错多少钱,我要的是机子选哪个电池能发挥最大的性能。

嗯,可以先试试,1500的重了那么一丢丢,1300么好些。雪人我用过,感觉就是牺牲电池体积,多做几个夹层来提高放电C数,你也可以买块R-line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是问大家1300和1500错多少钱,我要的是机子选哪个电池能发挥最大的性能。

其实我和你遇到过一样的问题,于是就有下面这个照片的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和你遇到过一样的问题,于是就有下面这个照片的组合。

那您觉得花牌的怎么样?我以前也买过花牌的5000mah和2200mah的,使用方法一样,其他的电池没事,花牌的就鼓的不行,后来不敢买花牌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您觉得花牌的怎么样?我以前也买过花牌的5000mah和2200mah的,使用方法一样,其他的电池没事,花牌的就 ...

嗯,我的电池外面包过加厚热缩管,比包在雪人上那种还要厚,电池炸机时保护很好。炸坏一点容易鼓包。

电池过放容易鼓包,长期保存电压平衡到3.8V左右,满电保存要鼓包。

这四块电池,格氏的75c够用,花牌和格氏接近(但是花牌胜在便宜啊),有时电池还没等循环寿命到,有可能就炸坏了。pilot感觉和75c没啥区别,最好的是雪人,放电电流大。

另外一个就是气温零下的时候,即使做过预热,其他三块电池电压掉的很快,上去2分钟就要下来了,只能放出一半的容量。但是雪人在低温下坚挺很多,放电能力下降不多,能搞个三四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