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4S电池问题

楼主(2017-02-13):
如题,4S-70c-1300ma穿越机电池,内阻多少算正常呢?我的内阻30几欧,算正常吗?

网友A:
太大了!十欧以内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大了!十欧以内差不多

有什么准确的办法测量内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准确的办法测量内阻吗?

精确测量的话就需要专业的电池测试仪了,你是什么充电器测的

网友:
充电器测的不会准到哪里去,专业内阻仪很贵的说。飞的时候够暴力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大了!十欧以内差不多

兄弟 是毫欧吧 两个数量级相差1000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大了!十欧以内差不多

楼楼说的应该是毫欧吧 确实高了 不适合做穿越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大了!十欧以内差不多

成都模友发来贺电

网友:
内阻10以内,我的6-9

网友:
不懂,反正能飞的都算是好电池,暴力的除外

网友:
顶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B:
C数跟飞行时间无关吧,C数是放电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C数跟飞行时间无关吧,C数是放电能力

对啊,我是问内阻大了对电池的影响

网友C:
内阻大当然对电池有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阻大当然对电池有影响了,

继续说下去

楼主:
我今天充新电池,我看内阻都是二十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啊,我是问内阻大了对电池的影响

内阻大的电池,放电不匀,放电变弱,后期电压降得很快,可以改设备电用,做动力电基本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阻大的电池,放电不匀,放电变弱,后期电压降得很快,可以改设备电用,做动力电基本不行

谢谢!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内阻大的电池充电进去的容量相比会小很多,压降很大,大油门掉压严重

网友D:
应该是豪欧吧,如果是欧,放电电流30c的话就10000+w,可以当炸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豪欧吧,如果是欧,放电电流30c的话就10000+w,可以当炸弹了。

是豪欧

网友D:
你是4s总的30豪欧,还是其中单片30豪欧,如果是总的30豪欧的话还算是正常,只是有些偏大,如果其中某一片电芯30豪欧的话,估计是有问题了,你可以找个A6,或者B6充电器测测,看看单片内阻分别是多少,单片坏了的话,自己改3s或者2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4s总的30豪欧,还是其中单片30豪欧,如果是总的30豪欧的话还算是正常,只是有些偏大,如果其中某一片 ...

是单片30几豪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单片30几豪欧

拆了改3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了改3s吧

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