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困难症患者

楼主(2017-02-13):
求大神指点???想玩四轴穿越机,一定中文的,天九和D10,哪个合适玩四轴穿越机!没用过也不要紧,只要是听说的也行!一定邦选一个!哪个选的多就买哪个!一个人想了几天了!!!

网友A:
只要穿越 搞个电位器好点的通道够了就差不多了

网友:
一样困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穿越 搞个电位器好点的通道够了就差不多了

兄台认为天九和D10哪个电位器好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台认为天九和D10哪个电位器好点呢???

还真没用过

网友B:
我用乐迪at9s感觉还可以,有四轴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乐迪at9s感觉还可以,有四轴模式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九吧

老师好,我看过你的贴子,你用过天九.AT9s,它两哪个好些呢,谢谢啦???

网友:
d10手感应该比天九好,双轴承

网友:
天九,天九也是四轴承的。手感有点不如d10

网友:
自用d7e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好,我看过你的贴子,你用过天九.AT9s,它两哪个好些呢,谢谢啦???

我用过很多 at9 9s 天九天八 d7最推荐就是at9s 假如想一步到位 看看睿斯凯的x9dplus吧

网友:
随便玩玩就D7E吧,以后想玩别的就D10或at9s或at10,这些我都有,个人感觉没啥区别

网友:
AT9s操作界面对新手更友好一些,天九老牌子更可靠,D10其实更适合刷机玩

网友:
现在穿越用的主流飞控都是PPM或者SBUS  所以更推荐乐迪的AT9S

网友D:
看出你那个强调要中文的  感觉乐迪的中文菜单做得最人性化,性价比也比较高,纯属个人意见,在这里问众说纷纭,各说各的好,你没有每个控都试过,你也不知道每个控具体的区别,建议还是 ,看脸吧,哪个样子喜欢选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出你那个强调要中文的  感觉乐迪的中文菜单做得最人性化,性价比也比较高,纯属个人意见,在这里问众说纷 ...

谢谢老师!!!

网友E:
可以考虑frsky 瑞思凯的,我刚换了这个牌子,用的开源固件,混控随心所欲啊
目前好像x9d x7d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考虑frsky 瑞思凯的,我刚换了这个牌子,用的开源固件,混控随心所欲啊
目前好像x9d x7d ...

英文对我来说就是洛书啊!!!

网友:
回去把中文学好了再发帖。。。。。。免得让人无限遐想。

网友F:
你说的这两个我都用过,天九用的最短,d10用的最长,近3年吧,天九设置最容易,好入手,d10设置麻烦点,特别刷机后,不理解的设置混控很麻烦,这两款都是中文,缺点是接收机不支持ppm和sbus,所以换了现在用的x9d,现在玩穿越很多都用x9d和乐迪,与飞控兼容性好,支持sbus,可以回传,x9d系统强大,可以兼容多种协议接收机,性价比很高,但是是英文的,乐迪是,乐迪是中文的我没用过,不做评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这两个我都用过,天九用的最短,d10用的最长,近3年吧,天九设置最容易,好入手,d10设置麻烦点,特 ...

多谢大神指点,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英文对我来说就是洛书啊!!!

飞控好多最新的设置都是英文的
中文资源虽然不少 但总是慢一拍 如果懂英文的都能玩到最新的东西 英文的资料也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