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热释电人体感应芯片,如何连接单片机?

楼主(2017-02-13):
同题,是不是要加个运算放大器呢?

网友:
真是故弄风骚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顶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
情人节快乐

楼主:
之前我发贴求助,做一个12V直流的开关,经过动手,终于做好了,有两种芯片:

1、单片机通过控制光耦芯片PC817,  控制三极管SS8050通断,可以控制12V-30V左右的直流供电,电流大约1A-500MA不等,可PWM调LED亮度

2、单片机通过控制光耦芯片PC817,  控制场效管,比如IRF3205,电流更大一点,功率达一点。

只要是通过光耦隔离控制的话,相当的省电,而且安全,对单片机的引脚不造成电压影响,不像继电器,虽然可以控制260V以内的电器,但是一个继电器占用了差不多60MA的电流,太耗电了,而且不能PWM调节LED灯的亮度,不方便

网友:
不明白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