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教老师!乐迪AT9S在大疆NAZA M LITE中的智能方向控制问题

楼主(2017-02-14):
条件:
1、F450机架、发射机-乐迪R9DS(普通模式,接入了:乐迪电压模块PRM-01、非凡OSD N2 MINI的T、U)、接收机-控-乐迪AT9S
2、依照泡泡老师的教程,SBUS模式下,正常!为了接入非凡OSD N2 MINI,改为普通模式,且5通道SwE用于飞控“控制模式”、6通道SwG用于飞控“智能方向”
问题:
6通道SwG的控制范围如图!始终无法抵达最左边!只能在右半边晃悠!而且6通道做了SwG、SwC两个三档开关的多次尝试都如此(SwE被5通道占用,还未尝试)

另附,整机图如下

电压模块

发射机

网友:
舵量行程小了

网友A:
六通道不行吧,应该用第七通道

网友B:
你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并反馈这个问题给我们。
建议先在遥控器上选择一个从未使用过的模型,
恢复出厂设置,然后选择你想要的开关做为6通道
控制开关,在基础菜单—舵量显示中看一下6通道舵量
是否正常。
先排查一下是否为遥控器参数设置影响或者是遥控器通道功能
故障

关于我司产品有任何疑问或建议,欢迎咨询售后工作人员:
电话:0755-88361717-882或886
QQ:2850416973  2850416975
邮箱:after-sales@radiolink.com.cn
      after-sales1@radiolink.com.cn

网友C:
我也这个配置,osd还没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并反馈这个问题给我们。
建议先在遥控器上选择一个从未使用过的模型,

谢谢回复!回头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这个配置,osd还没回来

握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通道不行吧,应该用第七通道

7、8通道直连云台了
回头我试试!谢谢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7、8通道直连云台了
回头我试试!谢谢回复!

六,八链接云台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八链接云台比较合适

回头试试!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