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解锁后,连不上MP

楼主(2017-02-15):
Pixhawk固件3.1.5,马达解锁后,连不上MP , WiFi和数传都一样,解锁前一切正常,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A:
解锁前是否可以链接

网友:
没用过这个

网友:
PIX 帮不上忙了! 帮顶到是可以的!

网友:
感觉价格高!感觉价格高!感觉价格高!感觉价格高!感觉价格高!感觉价格高!感觉价格高!感觉价格高!感觉价格高!感觉价格高!

网友:
感觉价格高!感觉价格高!感觉价格高!感觉价格高!感觉价格高!感觉价格高!感觉价格高!感觉价格高!感觉价格高!感觉价格高!感觉价格高!

网友:
做的真好啊,帮顶

楼主:
現在肯定是固件3.1.5有問題,請問那個固件版本比較穩定?

楼主(2017-03-24):
引用 网友A:
解锁前是否可以链接

是的,一切正常

网友A:
一直连接地面站解锁会自动断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连接地面站解锁会自动断开吗

可以在不斷電的情況下解鎖嗎?

网友:
把桨拆了飞机上点用数传链接地面站解锁看看地面站反应

网友:
飞机接电池用数传链接地面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