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小飞机

楼主(2017-02-15):
年前第一批入手的  ,因为手里没有乐迪控只有天地飞控,只好又入手个天地飞的Wbus接收机,因为临近春节快递停发,过年都没有玩上  ,年后快递正常上班后收到接收机,很急切的安装对码,调试  ,推油就往一侧飘飞  ,以为接收机有外壳过重立刻拆掉轻装上阵  ,还是不行  。又在群里找到  ,故障依旧  。怀疑遥控器故障  ,经过反复初始调整还是解决不了故障  ,通过推油压杆可以勉强起飞  ,还是无法去除推油起飞往一侧飘飞的故障  ,望前辈大神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还是天地飞接收和飞控不兼容  或者控我还没有调整好  谢谢
乐迪F110
天八控
天地飞WBUS 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并反馈这个问题给我们。
请先排查一下是否有以下情况出现:

按照你的建议逐条排查,通过修改遥控器的微调目前可以飞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何校准??有详细点的说明么

我也不会,在这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电不要动飞机,再飘就外八调水平

放到地面上外八调水平,是否需要专用设备调水平啊?条件不允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电不要动飞机,再飘就外八调水平

放到地砖四脚挨地后通电,外八复位水平已经试过N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着感觉怎么样,还行吧?

总是往一侧飘飞    没有调试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能飞起来的机器统称    飞机

错。直升机,从来就不叫飞机;旋翼机,虽然也能飞起来,但也不叫飞机;多旋翼,也不叫飞机。可以叫飞行器,但绝对不能随便叫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不叫飞机。。。。

只要能飞起来的机器  统称    飞机

网友E:
这不叫飞机。。。。

网友D:
用着感觉怎么样,还行吧?

网友C:
通电不要动飞机,再飘就外八调水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到地面上外八调水平,是否需要专用设备调水平啊?条件不允许啊

需要的,小机要水平

网友F:
水平校准水平校准!!

网友B:
如何校准??有详细点的说明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水平校准水平校准!!

如何校准  可否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会,在这求助

我是第二波小白鼠  等发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校准  可否指点一下

看图!

网友A:
你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并反馈这个问题给我们。
请先排查一下是否有以下情况出现:
1、遥控器的中立微调是否在中点位置,如没在中点请还原到中点位置。
2、遥控器的混控功能是否被意外设置,如有设置请暂时关闭混控功能。
3、飞机是否校准,通电时飞机是否处于水平和静止状态。
4、飞行中机体是否有振动现象,如振动过大也会有可能出现你遇到的情况。
5、飞机桨叶与电机是否正常,其中电机切勿用力下压

如果问题依然存在,请根据下面的联系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络:
电话:0755-88361717-882或886
QQ:2850416973  2850416975

网友G:
新手么?没有gps的飞机肯定会飘的,只是飘多飘少,飘快飘慢而已,因为低端的陀螺仪9轴传感器精度达不到啊,解决方案两个一个是用你的脑子和手来补偿,一个是直接买个几十万的陀螺仪装上去 希望能帮到你,先去优酷找找四位悬停,练练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手么?没有gps的飞机肯定会飘的,只是飘多飘少,飘快飘慢而已,因为低端的陀螺仪9轴传感器精度达不到啊, ...

第一次接触  新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