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为什么车模上那种电机 要比航模上的贵啊

楼主(2017-02-15):
仅仅是因为要抗车轮摩擦力,还要支持正反转功能嘛??????????航模用的无刷电机,我拆过了,,谁知道这种四极无刷电机 内部构造是怎么样的,我一直没打到内部拆解

谁知道这种四极无刷电机 内部构造是怎么样的

网友:
先不说车来讲,内转都要比外转价格高,而正是因为车需要的扭力和转速都相对要求较高,必然线圈结构,以及钢磁都会有不一样的要求。个人推断,欢迎楼下探讨。

网友:
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

网友:
不是的,人多用价格才会降低的,两年前xxd2212最便宜也要65一个,现在17块钱

网友:
车用的是有感无刷,航模用的是无感无刷,差霍尔传感器

网友:
有感电机成本偏高

网友:
做的真好啊,帮顶

网友A:
车用的无刷电机尺寸基本是3650往上的,请用同等级飞机用电机对比,,,车用的是内转子,转速高,有些是有感电机,比无感的多个霍尔感应器,

网友:
内转子无刷做工复杂,对工艺和平衡要求很高,所以贵,霍尔感应器不值多少钱,主要是贵在内转无刷电机的产量没有外转子高,其次是工艺复杂,转速越高的电机价格越贵,因为其对动平衡,散热,结构强度要求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车用的无刷电机尺寸基本是3650往上的,请用同等级飞机用电机对比,,,车用的是内转子,转速高,有些是有感 ...

那车子能用无感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车子能用无感否?

可以用无感的,多用于大脚车这种对电机线性要求不高的种类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无感的,多用于大脚车这种对电机线性要求不高的种类上。

嗯,谢谢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17-05-13):
车用的电流也高功率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