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刷固件的问题

楼主(2017-02-15):
请教各位这个硬件版本的f4飞控在bf地面站里应该刷哪个固件?

网友:
直接刷f3固件就可以的了,f4 f3区别就在于陀螺仪和pid处理速度可以开到最高的双8k

网友:
必须是REVO3.0.1,也就是最老的那个,其余都有问题,亲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