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飞机

楼主(2017-02-15):
我滴小松鼠啊,刚才飞的有点高,我降下来,没想到降下来的过程被吹远了,加上近视眼 看不清飞机的方向没法打舵,看着越来越远 只好让他掉下来

网友:
查查卫星图上有没有。。。。。

网友:
lite刷过v2,一般我起飞都等一分钟,应该不是设置问题,而且这是第二块电池,预热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年前四轴抽风,自动返航过头,冲过了山头,幸好电是满的。遥控还有信号但图传没信号看不到gps坐标,就骑 ...

GPS过头会不会起飞没定位好

网友:
现在知道了 马航那么大个飞机那么多先进设备 掉海里的确是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有指示灯的吧  晚上再找找看看啊

明天还要去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有指示灯的吧  晚上再找找看看啊

应该没希望,我拿出去飞都没充够一半电,玩了两分钟,也没剩多少,下午都在不停的瓣舵机油门。估计早就没电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哎,和我哥找了六遍啊,还没找到,看着从那掉下去的,搜遍所有可能的地方,连人家房顶都去看了,还是没有 ...

主板有指示灯的吧  晚上再找找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消息了 还没找到? 楼主自己也丢了?

哎,和我哥找了六遍啊,还没找到,看着从那掉下去的,搜遍所有可能的地方,连人家房顶都去看了,还是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已经黑了,找到了吗

还没呢,今天和我哥都把那一大片地区都找到了,地毯式搜查六遍都没找到

网友:
我的固定翼也是

楼主:
掉在高房子那里

楼主:
那边好多草丛啊,找啊找

楼主:
你妹的这么多树啊草的,怎么找啊,刚吃了饭,现在继续

网友D:
推油啊,转起来听声音,祈祷电池没掉,看遥控器信号强度指示。

网友:
推一点点油门听一下,

网友:
不要长时间推哟,因为怕电机卡死,不然电机会冒烟的……

网友:
不好找的亲

网友:
GPS定位或是防丟警報器, 還是有用的.

楼主:
纪念一下刚逝去的小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油啊,转起来听声音,祈祷电池没掉,看遥控器信号强度指示。

推油是不行的,卡住的,只有打舵机,快速打,乱打听舵机的声音还是有希望的

网友:
可以借模友四轴航拍一用。。。

网友:
寻求空中支援吧~~~

网友A:
过年前四轴抽风,自动返航过头,冲过了山头,幸好电是满的。遥控还有信号但图传没信号看不到gps坐标,就骑着电动车沿着山脚找了一圈确定好哪里遥控信号最好,沿着飞走的方向进山,时不时的开图穿看下有没信号,特别是我用了双接收,用定向天线确定方向,至少到某一个方向屏幕会狂闪,结果到山顶就有了图传信号,gps坐标也出来了,就慢慢输入手机找机就好了。幸好是降落在山里,电没有短

网友:
和我当时丢机的地方差不多,灌木丛生,基本上等下丢了,节衷啊

网友C:
天已经黑了,找到了吗

网友:
不要放弃

网友B:
没消息了 还没找到? 楼主自己也丢了?

网友:
弄个多轴航拍低空寻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年前四轴抽风,自动返航过头,冲过了山头,幸好电是满的。遥控还有信号但图传没信号看不到gps坐标,就骑 ...

庆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