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FPV》小胖&让山狗飞一会

楼主(2017-02-15):
山狗的画质,感觉还可以,解决山狗偏蓝的方法是,在白平衡里面选择阴天。想要真的拍出好的效果,还是要上云台,或者后期增稳,但是pr后期增稳不怎么会,不知道有没有大神教一下

楼主:
沙了个发

网友:
好漂亮~ 有歐記藍的味道!! 贊~

网友:
山狗都是这样子的,估计是镀膜或者固件问题,有时候天空会更蓝,出片会更漂亮。

话说U22还是很靠谱的,视频也做的不错。

网友A:
视频一长后期增稳就没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一长后期增稳就没用啦

剪成一段一段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剪成一段一段可以吗

可以试试,不过这样效率应该比较低吧,而且剪开的位置肯定会跳

网友:
这种视频的话,蓝一点也挺好看的

网友:
天气通透拍出来就好,在四川可拍不出这样的效果

网友B:
三清山的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清山的朋友?

网友:
真棒 非常好 漂亮

网友C:
问一下是山狗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是山狗什么型号的

盒子不在了,好像是sj7000,拍摄效果可以看我的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盒子不在了,好像是sj7000,拍摄效果可以看我的帖子

不错才问你型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