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杯满油门飞不高,求解

楼主(2017-02-16):
用d7e刷的G固,满油门飞空心杯,只离地10公分,不知为何,求指教

网友:
在调参软件遥控器的那个界面  看看软件识别油门最大是多少,另外再这个页面的右面有个遥控的曲线 看看是不是调的太小了,另外把遥控的油门曲线恢复成直线

网友:
路过帮顶 借楼出个飞控
我在闲鱼卖·apm2.8飞控m8n gps四轴固件水平已经校准#来闲鱼,发现更多闲置超值好物# http://a.nfmrtfv.com/F.Ytx2L?ut_sk=1.null.Copy.detail

网友:
不是油门吧,

网友A:
几s电的动力啊

网友B:
调参软件油门标准,还有控上油门设置一下

网友C:
电机效率低了也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效率低了也会这样

我的电机是新的

网友D:
看看起飞重量,50到60g就太重了,看你打了那么多玻璃胶。
另外配置页面这里,油门最大值改成2000,你飞控输出的信号最大才1850,还有150的空间。
另外你这个桨我用过,完全没有效率,你看他的桨就没有螺距变化,就是两块平板。
买哈博森的桨,效率比这个高得多,悬停时间也长。

网友E:
电机为什么要打这么多胶?胶圈固定足够,下面还有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s电的动力啊

1s电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参软件油门标准,还有控上油门设置一下

江。泽。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起飞重量,50到60g就太重了,看你打了那么多玻璃胶。
另外配置页面这里,油门最大值改成2000,你飞控输 ...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为什么要打这么多胶?胶圈固定足够,下面还有托!

托的腿被我掰断了

网友:
估计换桨就好了,我用这桨也不行

网友:
不会刷成无刷版固件了吧

网友:
可能你这是个地效飞行器

网友:
换浆在试一试

网友:
空心杯动力不行

网友:
一个是不是太重了,空心杯的力气小啊,要么减重,要么该大或者改小浆叶试试提高电机的效率,或者用2s电池??
电调输出试试超过2000试试,据说能做到3000,试试你的飞控能否支持

网友:
太重了吧

网友:
电机不行吧,同型号电机不同厂家力量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起飞重量,50到60g就太重了,看你打了那么多玻璃胶。
另外配置页面这里,油门最大值改成2000,你飞控输 ...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加电池60g有点重了,再来4~5重量估计就起不来了。
建议比较简单的改法
1看样子用的500到600mAh电池,换成350mAh的,能轻4~5g,续航短2min左右。
2换桨,动力要好很多
3楼主所在地气温太低,飞之前,把电池用热水袋预热一下,要好些。
4或者直接拿掉摄像头试试,摄像头有6左右,拿掉能飞起来,那就铁定是太重,推力不够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电池60g有点重了,再来4~5重量估计就起不来了。
建议比较简单的改法
1看样子用的500到600mAh电池,换 ...

好眼力

网友:
给你我做的案例参考一下,左边是350mAh电池,续航三分到三分半,右边500mAh电池,续航五分到五分半。
桨是蓝天出的60mm规格。
注意是涵道机架,所以比非涵道的机架能获得更大的升力。但是64的重量,飞机比较迟钝,也可以说稳,58g重量就灵活很多了。

网友:
这个机架装哈博森桨,500mAh续航能到7分半。。。。

网友:
拉力就在那摆着了 赶紧换大桨,绝对飞的爽

网友:
估计是没电了,或者就是油门设置有问题

网友:
空心杯还有个问题就是损耗,散热处理不好,加上多次飞行碳刷磨损,空心杯小鸡能飞100个起落就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遥控器舵量行程调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