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6):
最近听说BF新固件版本可以用自身的OSD之类的   小弟不才  想打听一下这个具体是怎么回事   是直接在飞控板子上得到OSD数据么?希望高人指点(分享几个截图嘿嘿)

网友A:
最下面的照片是怎么拍的?

网友B:
就是可以通过OSD直接在屏幕调节PID了

网友:
帮顶了 借楼出些东西啊http://mall.moz8.com/m/post/85949?from=apph5

网友:
图给力   厉害了   我的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下面的照片是怎么拍的?

应该是单反抓拍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可以通过OSD直接在屏幕调节PID了

哦哦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给力!帮顶

哈哈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高手在哪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下面的照片是怎么拍的?

单反运动模式,so easy

网友D:
BF3.1.0固件开始,支持在OSD里修改几乎所有调参软件里面的数值参数。前提是要使用BF兼容的OSD,记得是OSD集成在飞控上,并且通过芯片内部总线SPI接口连接,而不是外部的UART串口总线。
同时调参软件版本要在1.9.0或以上版本支持。
简单来说,如果你在BF的配置页面打开OSD功能,并可以在OSD页面配置OSD参数,就可以使用这个功能。
那种外置的MWOSD兼容的不行,有些飞控集成了OSD,但是还需要用串口刷MWOSD程序的那种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BF3.1.0固件开始,支持在OSD里修改几乎所有调参软件里面的数值参数。前提是要使用BF兼容的OSD,记得是OSD集 ...

谢谢您的指点   受益匪浅

网友:
黑蚁飞塔就能用osd调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