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篇关于调试飞机的经验或者帖子

楼主(2017-02-16):
一直都是找重心,飞不平就猛调舵量,但飞机飞的还是别扭,求关于拉力线,重心调整等等关于固定翼调试的帖子,或者请教一下大家怎么调试一架飞机,谢谢

网友:
你飞自制的飞机还是网上买某个型号的机子和一堆其他配件然后自己组装?

网友:
重心不稳是个大问题,静候最佳答案出现

网友:
重心没调好,单靠调舵量是很难控制的

网友A:
一架新飞机拿到以后先确定重心,重心调整要按宁靠前不靠后的原则调试,普通矩形固定翼之类的中心一般在机翼前缘1/3处,3d机一般重心位置在机翼前缘40%处,三角翼类型飞机要看实际设计重心。

然后如果是电动飞机或者比较轻的飞机,推重比大于2的飞机拉力线比较重要,如果飞机大/重,拉力线不是那么重要了。一般前拉飞机都是10°下拉,5°右拉。总之前拉飞机拉力线不是很重要,不用太担心,后推飞机的推力线就比较重要了,具体要根据飞机实际试飞情况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架新飞机拿到以后先确定重心,重心调整要按宁靠前不靠后的原则调试,普通矩形固定翼之类的中心一般在机翼 ...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架新飞机拿到以后先确定重心,重心调整要按宁靠前不靠后的原则调试,普通矩形固定翼之类的中心一般在机翼 ...

拉力线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力线是什么

楼主不要懒,要经常百度。
拉力线是指发动机、电机(也就是螺旋桨)的轴线与飞机的机身轴线之间的夹角。
如果你不设置拉力线,你加油门的时候飞机就会自动抬头,无法保持平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