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DIY自制多功能热切割刀(KT板,泡沫)

楼主(2017-02-16):
     最早做KT板飞机用的是拉线式的切割,缺点:受空间限制,镂空处不能切入,打印纸覆盖容易移位,切割器不能调温度等!
     在萝丽教程里学到了PWM和论坛里大神们的热切割神器。按自己的思路自制一个多功能热切割刀,优点:可以随意切割,只要材料平放或手拿都可以切割,镂空处直接下刀,切割器温度三挡可调,刀具可以更换任意形状(我现在只做了1.2CM切割刀和V字槽切割刀)等,还有其它功能开发空间。不足之处就是初刀时温度较高时,切入点切口有点大,在熟练掌握技巧后会好一点。

楼主:
实验用的是下脚料KT板,不太直观。
更换刀具。

网友:
支持楼主…虽然没看明白

网友:
学习了,以后用。

楼主:
电路图正在画,谁有画电路图软件,介绍几个,不要画洞洞板的那种。

网友A:
东西做的有点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西做的有点糙,。

都是用下脚料做的,所以粗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图正在画,谁有画电路图软件,介绍几个,不要画洞洞板的那种。

马上开电脑拍给你

网友:
简单粗暴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图正在画,谁有画电路图软件,介绍几个,不要画洞洞板的那种。

layout60

网友:
引用 网友B:
layout60

下个绿色版的就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图正在画,谁有画电路图软件,介绍几个,不要画洞洞板的那种。

就是这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软件

朋友!谢谢!这个我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软件

用LochMaster画的。仅供参考。

楼主:
程序奉上!一定有瑕疵!
/*此程序功能:键子1为加一级,键子2为减一级。
              3个指示灯各代表3个等级。*/

#include<reg51.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sbit LED_1=P3^2;                //功率等级1
sbit LED_2=P3^3;                //功率等级2
sbit LED_3=P3^4;                //功率等级3
sbit PWM_out=P3^5;                //PWM功能输出
sbit key1=P3^0;                        //按键1“+”
sbit key2=P3^1;                        //按键2“-”
u8 key1_old,key2_old;        //设置按键低电压检测标记
u8 key1_ac,key2_ac;                //设置按键传递信息标记
u8 md,zkb_PWM_out,PWM;
u8 time;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_1ms(u16 n)
{
        while(n)
        {
                Delay1ms();
                n=n-1;
        }
}

main()
{
        key1_old=1,key2_old=1;                //初始化为高电平
        md=1;                                                //初始化为1模式即功率1
        while(1)
        {
                delay_1ms(1);
                time++;
                if(time>9)                                //开始10毫秒循环
                {
                         time=0;
/////////////按键程序开始//////////////
                        if(key1==1)                                //扫描按键
                        {
                                 if(key1_old==0)                //扫描确认按键按下
                                {
                                 key1_ac=1;                        //将传递信息为1
                                }
                        }
                        key1_old=key1;                        //扫描按键键值继续10毫秒循环

                        if(key2==1)
                        {
                                 if(key2_old==0)
                                {
                                 key2_ac=1;
                                }
                        }
                        key2_old=key2;
                }
///////////按键程序结束///////////////
///////////将按键传递信息值转换3种模式切换////////////
                if(key1_ac==1)
                {
                         key1_ac=0;
                         md++;
                         if(md>3)                        //模式1--3
                         {
                                  md=3;                        //停在3,不循环
                         }
                }
                if(key2_ac==1)
                {
                         key2_ac=0;
                         md--;
                        if(md<1)                        //模式3--1
                        {
                                 md=1;                        //停在1,不循环
                        }
                }
/////////////PWM程序开始///////////////
                PWM++;
                  if(PWM>9)                                //设置10个等级,1毫秒一个循环开关
                  {
                         PWM=0;
                  }
                if(zkb_PWM_out>PWM)                //设置开与关的比例,zkb/PWM
                {
                         PWM_out=0;
                }
                else
                {
                         PWM_out=1;
                }
//////////PWM程序结束////////////////
                if(md==1)                // md1 20%功率
                {
                        LED_1=0;                //指示灯1 亮
                        LED_2=1;
                        LED_3=1;
                        zkb_PWM_out=2;                // zkb 2比PWM 10
                }
                if(md==2)                // md2 40%功率
                {
                        LED_1=1;
                         LED_2=0;
                        LED_3=1;
                        zkb_PWM_out=4;
                }
                if(md==3)                // md3 90%功率
                {
                        LED_1=1;
                         LED_2=1;
                        LED_3=0;
                        zkb_PWM_out=9;
                }
        }
}

网友:
有点意思。。就是电路没咋看懂。。。。

网友C:
多少伏电压供电

网友D:
我不是来拆楼的,更不是来打广告的!
有种东西现成的或许真的比自己DIY的好!
我只想说的是 有些东西不用太麻烦。
不过DIY 的精神我们一定要有 支持原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伏电压供电

5伏1.6A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5伏1.6A供电

哦,lihaile
厉害了

网友E:
5伏供电有点不好,最好改成3s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5伏供电有点不好,最好改成3s电池供电

5V供电是因为电热丝太短了!3s供电为12V,把程序改改,第一档10%输出(1.2V),第二档20%输出(2.4V)这时电热丝估计很热了,第三档40%输出(4.8V)这时电热丝估计都红了!其实多少s的电池都可以。最重要的是电流在1.2A左右。

楼主(2017-03-19):
在添几个图片,大家看看实用不!工具有热切割刀加铝合金尺子。

网友:
我的比你这个简单。

网友:
看起来很牛的样子

网友:
路过帮顶了虽然我也没看明白

网友(2017-05-02):
这个思路好!学习!

网友F:
楼主  我也是萝莉群的小布 我想要你的这热切割固件,和图纸  我也来做一个  零件全部都有 能把你整理好的估计给我一个吗 圈圈号:354953213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我也是萝莉群的小布 我想要你的这热切割固件,和图纸  我也来做一个  零件全部都有 能把你整理好的估 ...

电路图

楼主:
/*此程序完好程序
功能:键子1为加一级,键子2为减一级。
3个指示灯: 1亮=等级1、2亮=等级2、3亮=等级3、1,2亮=等级4、
                1,3亮=等级5、2,3亮=等级6,1,2,3亮=等级7,共7个等级。*/

#include<reg51.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sbit LED_1=P3^2;                //功率等级指示灯1
sbit LED_2=P3^3;                //功率等级指示灯2
sbit LED_3=P3^4;                //功率等级指示灯3
sbit PWM_out=P3^5;                //PWM功能输出
sbit key1=P3^0;                        //按键1“+”
sbit key2=P3^1;                        //按键2“-”
u8 key1_old,key2_old;        //设置按键低电压检测标记
u8 key1_ac,key2_ac;                //设置按键传递信息标记
u8 md,zkb_PWM_out,PWM;
u8 time;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_1ms(u16 n)
{
        while(n)
        {
                Delay1ms();
                n=n-1;
        }
}

main()
{
        key1_old=1,key2_old=1;                //初始化为高电平
        md=1;                                                //初始化为1模式即功率1
        while(1)
        {
                delay_1ms(1);
                time++;
                if(time>9)                                //开始10毫秒循环
                {
                         time=0;
/////////////按键程序开始//////////////
                        if(key1==1)                                //扫描按键
                        {
                                 if(key1_old==0)                //扫描确认按键按下
                                {
                                 key1_ac=1;                        //将传递信息为1
                                }
                        }
                        key1_old=key1;                        //扫描按键键值继续10毫秒循环

                        if(key2==1)
                        {
                                 if(key2_old==0)
                                {
                                 key2_ac=1;
                                }
                        }
                        key2_old=key2;
                }
///////////按键程序结束///////////////
///////////将按键传递信息值转换3种模式切换////////////
                if(key1_ac==1)
                {
                         key1_ac=0;
                         md++;
                         if(md>7)                        //模式1--7
                         {
                                  md=7;                        //停在7,不循环
                         }
                }
                if(key2_ac==1)
                {
                         key2_ac=0;
                         md--;
                        if(md<1)                        //模式7--1
                        {
                                 md=1;                        //停在1,不循环
                        }
                }
/////////////PWM程序开始///////////////
                PWM++;
                  if(PWM>9)                                //设置10个等级,1毫秒一个循环开关
                  {
                         PWM=0;
                  }
                if(zkb_PWM_out>PWM)                //设置开与关的比例,zkb/PWM
                {
                         PWM_out=0;
                }
                else
                {
                         PWM_out=1;
                }
//////////PWM程序结束////////////////
                if(md==1)                // md1 10%功率
                {
                        LED_1=0;                //指示灯1 亮
                        LED_2=1;
                        LED_3=1;
                        zkb_PWM_out=1;                // zkb 1比PWM 10
                }
                if(md==2)                // md2 20%功率
                {
                        LED_1=1;                //指示灯2 亮
                         LED_2=0;
                        LED_3=1;
                        zkb_PWM_out=2;
                }
                if(md==3)                // md3 30%功率
                {
                        LED_1=1;                //指示灯3 亮
                         LED_2=1;
                        LED_3=0;
                        zkb_PWM_out=3;
                }
                if(md==4)                // md1 40%功率
                {
                        LED_1=0;                //指示灯1,2 亮
                        LED_2=0;
                        LED_3=1;
                        zkb_PWM_out=4;                // zkb 4比PWM 10
                }
                if(md==5)                // md2 50%功率
                {
                        LED_1=0;                //指示灯1,3 亮
                         LED_2=1;
                        LED_3=0;
                        zkb_PWM_out=5;
                }
                if(md==6)                // md3 70%功率
                {
                        LED_1=1;                //指示灯2,3 亮
                         LED_2=0;
                        LED_3=0;
                        zkb_PWM_out=7;
                }
                if(md==7)                // md1 90%功率
                {
                        LED_1=0;                //指示灯1,2,3 亮
                        LED_2=0;
                        LED_3=0;
                        zkb_PWM_out=9;                // zkb 9比PWM 10
                }
        }
}

楼主:
在发一组7个等级调节功能的程序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路图

电路图中错误更正三极管是pnp型s855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不是来拆楼的,更不是来打广告的!
有种东西现成的或许真的比自己DIY的好!
我只想说的是 有些东西不用 ...

开槽器之前也看过,表面价格吸引人而已,最普通的那个都卖到30了。

网友:
楼主代码和电路都好。谢谢分享。

网友G(2017-08-03):
这个不错,不过不知道用恒温烙铁改个头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不错,不过不知道用恒温烙铁改个头行不行。

电烙铁也可以,温度需要控制好!烙铁头夹个钢锯条片。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烙铁也可以,温度需要控制好!烙铁头夹个钢锯条片。

我自己做热切割,用3v供电就能很顺利的切,我觉得和用的电热丝有关,所以你做的这个电路可能还需要换不同的电热丝试试,看看效果如何。恒温烙铁不知道低温这块控制的准不准,是不是真的能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自己做热切割,用3v供电就能很顺利的切,我觉得和用的电热丝有关,所以你做的这个电路可能还需要换不同 ...

怎么做都可以,主要是控制电流,保持在1-2A左右。至于恒温电烙铁温差不大。

网友H:
电热丝什么材料?发热后会不会变软?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热丝什么材料?发热后会不会变软?

我用的是电吹风上的,据说吉他弦也可以,不会软变形的

网友(2019-12-13):
昨天晚上下载失败,今天早上下载成功。亲测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