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电压信息和GPS信息一并回传到遥控器上

楼主(2017-02-16):
请问,如何把多旋轴飞机上的电压信息和GPS信息一并回传到乐迪AT9遥控器上。或能否把动力电池电压回传模块Prm-01与osd信息回传模块Prm-02一并装上,让电压信息和经纬度信息一并回传。

网友A:
可以的,你需要买个乐迪osd 还要买个电压回传模块,可以一起使用

网友:
不过回传的信息刷新率很慢

网友:
直接加个乐迪osd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你需要买个乐迪osd 还要买个电压回传模块,可以一起使用

想问,如何接线,发射器上只有一个接口。

网友:
乐迪的那个也回传电压的,不需要

网友:
但是电压需要校准才能显示准确

网友:
乐迪遥控器上有个页面,只要接了02,基本上全都显示

网友:
2不过乐迪osd好像只支持apm和pix

网友:
确实如此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问,如何接线,发射器上只有一个接口。

那叫接收机,电压回传上有两个接口,可以插到接收机上,osd 在插到电压回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叫接收机,电压回传上有两个接口,可以插到接收机上,osd 在插到电压回传上

谢谢,谢过各位

网友:
这个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