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3怎么与anduino连接并进行串口通信呢?

楼主(2017-02-16):
我想把F3改造为蓝牙控制,F3怎么与anduino连接并进行串口通信呢?求助配置参数的串口指令

网友A:
F3和arduino用串口通讯的话只能用sbus吧,其实可以考虑ppm,协议公开网上可以直接插到,arduino产生ppm信号也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和arduino用串口通讯的话只能用sbus吧,其实可以考虑ppm,协议公开网上可以直接插到,arduino产生ppm信号 ...

有相应的例子吗?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相应的例子吗?具体怎么操作

arduino生成ppm的程序应该直接百度就能找到,连接和设置就和普通ppm接收机一样,ppm接收机和F3连接的资料坛子里应该能找到一堆。

另外如果你arduino编程基础足够的话,直接百度查一下ppm信号的标准协议,自己就应该可以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