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f3飞控自稳一边偏

楼主(2017-02-16):
现在乐迪at9遥控,用f3地面站看接收机,各通道上下跳,误差在3左右。实际飞的时候有时向前一直偏,有时向右偏,挺严重,微调也没用。中点数值是1500,水平也校准完。ps:以前用d7e加dsm卫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记得调整前遥控器的微调回中一下

网友A:
嗯,这种情况,先确定机械结构都正常。
然后看你的接收机输出,如果是ppm的话的确在中位有3到4左右抖动,可以把遥控中位死区设置到4解决,或者换SBus输出会好一些。
自稳偏航,可以按照我以前的贴子试试。
请查阅资料获取详细信息。
NAZE32 自稳偏航解决办法! http://www.moz8.com/mobcent/app/web/index.php?r=webapp/share&tid=67865&forumKey=9tpfmha87ozEmw4rVp

网友(2017-08-22):
引用 网友A:
在调参软件,接收机里面右侧有deadband,死区设定。
就是让飞控忽略摇杆附近一段很小区间的输出。
通常设 ...

收到,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想咨询一下   遥控器中位死区如何设置?是在遥控器上设置吗?

非常感谢 ...

在调参软件,接收机里面右侧有deadband,死区设定。
就是让飞控忽略摇杆附近一段很小区间的输出。
通常设置到4足够了。
用来应对遥控器中位输出有跳动的现象。

网友:
加减振螺丝会有一定改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这种情况,先确定机械结构都正常。
然后看你的接收机输出,如果是ppm的话的确在中位有3到4左右抖动,可 ...

您好!想咨询一下   遥控器中位死区如何设置?是在遥控器上设置吗?

非常感谢

网友:
中值一定要1500 往哪里偏就把哪里垫起来一点校准

网友:
各位大神
遥控死区是如何设置的??百思不得其解啊

网友(2017-07-18):
按九楼的大神说的调就行了!就是还要确认飞控板没有被螺丝压变形,这个也很影响!

网友:
求问楼主怎么解决的。我的也是三层塔的飞塔飞控。和楼主的现象一样的。并且新买的迷你飞塔f3也是同样的问题。求教怎么处理。

网友C(2017-02-16):
AT9升下固件

网友:
自稳偏是正常不要轻易动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9升下固件

最新的

网友:
F3用手动

网友:
遥控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这种情况,先确定机械结构都正常。
然后看你的接收机输出,如果是ppm的话的确在中位有3到4左右抖动,可 ...

非常谢谢

网友D:
用飞塔飞自稳,那你干嘛飞穿越,飞塔就是为穿越儿生,所以要飞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飞塔飞自稳,那你干嘛飞穿越,飞塔就是为穿越儿生,所以要飞手动

那你很棒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你很棒

飞塔飞自稳好像要飘

网友E:
控输出跳动正常,死区设定就好  ,而且不这穿越还是航拍机,自稳模式。都有点飘,先确定是飘,还是偏吧,偏的话,调机械水平,检查电机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控输出跳动正常,死区设定就好  ,而且不这穿越还是航拍机,自稳模式。都有点飘,先确定是飘,还是偏吧,偏 ...

死区设置解决了 原来是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塔飞自稳好像要飘

已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死区设置解决了 原来是偏

死区解决了,排除机器水平,再就调PID吧,多轴飘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