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可以直接osd吗?

楼主(2017-02-16):
冲浪者可以直接osd吗?怎么接?上哪种osd好?

网友:
你这个问题问的,可以osd,买穷人osd加和gps流行

网友:
建议直接上个上个apm吧   比穷人osd加gps划算

楼主:
博亚微图传和APM相比呢?

网友:
umini飞控+穷人osd这种是最简单的,不用折腾,apm稍微折腾一点

网友:
穷人osd又要带个gps,这样机上就两个gps了

网友:
可以,穷人osd.      s2就行

网友:
必须穷人 +gps

网友:
純OSD, 窮人OSD; 入門OSD+飛控,U2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