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新问题请教,对頻问题

楼主(2017-02-17):
刚在某宝淘了台650元四旋翼的,号称遥控距离500米,实际距离估计也就100米吧。最恼火的是一降落下来要重飞,就无法启动,得重新对頻,刚接触这个不懂,是机子问题还是因为某些原因比如安全问题而都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650确定是航模

网友:
没图搞啥子嘛

网友:
怎么会从新对频呢?有问题

网友:
这还要重新对频,厉害啊

网友:
你用的什么遥控器,不会是那种玩具级别的吧,连飞机带遥控接收机都集成的,这个不好办了,通用的都是遥控是遥控,接收机是接收机,对频只涉及到遥控器和接收机,如果你的是飞控板和接收一体集成了,那就不好办了,基本上没发解决

网友:
这问题还真是问题了,接收机和控怎么会降落就要对频呢?这样吧,你把控和飞机都上个图让大伙给你看看,

网友:
小孩子玩俱吧      应该去被骗了

网友:
给推荐一个帖子 慢慢看哦

楼主:
感谢各位大师的回答,初涉这个不明白,几百元的货,肯定不是好鸟,这个买的时候是有心理预备的,先求个明白。遥控距离不达标是含有欺骗成分,而需要频繁对頻那是电路或电路设计有问题,不是因为安全或其他原因的需要

楼主:
或者说需要频繁对頻本身就是遥控信号过小而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