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3S电池改4S

楼主(2017-02-17):
老鸟无视,新手仔细看完,基于本人目前3S有些多,加上有一两个2S变的3S电池,所以决定自组4S来用,手机发贴,凑合看。
具体步骤取下:剥开原装外壳,小心焊下各条线,分离3片电池,万能表区分好正负极,因为我们是改成4S,所以取其中任意一片,串联到另外一个3S电池上焊接好,焊接平衡头,测量电压无误后,纤维胶带包裹一圈,套上热缩膜,热吹风慢慢吹,即可成型。当然,最好是好组装前,想办法测出电池内阻是否一致,尽可能的选内阻接近的电池组合。好点的充电器能测电池内阻,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
内阻一致吗

网友A:
电芯确实给电池要便宜不好,会改装,也可以自组了

网友:
支持自组电池,顶一个。

楼主:
昨晚弄客机太晚,就没有测,直接就上了!   回头充电器测试下就知道了! 同品牌 同型号 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芯确实给电池要便宜不好,会改装,也可以自组了

3-4电池 2200的容量  飞的飞机 必然要求不高,不然也不会冒险自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晚弄客机太晚,就没有测,直接就上了!   回头充电器测试下就知道了! 同品牌 同型号 应该问题不大 ...

充放电次数也会影响内阻的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放电次数也会影响内阻的哟……

恩恩  是的  我给的前提 都是在 不考虑 任何内阻情况下进行,如果需要质量 ,还是老老实实测好内阻在进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3-4电池 2200的容量  飞的飞机 必然要求不高,不然也不会冒险自组

都是人做的,小心点没危险

网友C:
还是没看懂怎么弄的,能说明白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没看懂怎么弄的,能说明白点吗?

怎么个没明白发?接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个没明白发?接线?

对,接线没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弄客机太晚,就没有测,直接就上了!   回头充电器测试下就知道了! 同品牌 同型号 应该问题不大 ...

不同批次,也有差距

网友(2017-12-01):
3S怎么组呢

网友(2018-02-01):
自己做安全要搞好锂电池也挺危险的

网友(2018-05-09):
自组还是有一定的危险的

网友(2018-08-26):
锂电芯那家买的,上个链接,大佬

网友(2018-10-16):
还是没看懂怎么弄的 笨哪

网友:
大胆心细,自组电池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