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接着问问题!图传的问题!

楼主(2017-02-17):
头段时间看看动力配置,想入手210的机架!现在在看图传,有几个图传的问题咨询一下!请给推荐一套适合210机架的图传设备,一整套,谢谢!要是能介绍一下优缺点就更好了!

再想问个问题,图传这东西发射和接收是需要一套的吗?还是说对码就可以!?

                        现在有说穿越发展方向是小,210都是上限,是吗?小的有什么好?

网友:
没有一套之说 频率段都是通用的
推荐 奥姆威 RUNCAM FOXEER

网友A:
严格来说 频率是公开的 各厂家不一定支持别的厂家的频率 现在市场上一共有48种频率定义
买前要问清楚

GROUP\CH                CH1    CH2    CH3     CH4     CH5    CH6     CH7    CH8
Boscam A                  A 5865   5845    5825    5805    5785    5765    5745    5725
Boscam B                  B 5733   5752    5771    5790    5809    5828    5847    5866
Boscam E                  E 5705   5685    5665    5645    5885    5905    5925    5945
FS/IRC                       F 5740   5760    5780    5800    5820    5840    5860    5880
RaceBand                  R 5658   5695    5732    5769    5806    5843    5880    5917
L Band (DIATONE)    D 5362   5399    5436    5473    5510    5547    5584    5621

网友:
对码即可

网友:
穿越机也有大号的

网友:
上600mw发射就行,哪个牌子都差不多,发射天线建议棒子或者小蘑菇。接收不差钱的话上双接收或者双天线的,插一个平板一个蘑菇,应该稳了

网友:
只要能对上频点就可以;
关于“图传”
因为带宽或者兼容性的问题,这里我们主要以5.8Ghz图传为例,具体聊聊一个好的图传所应该具有的特性,
频点稳定性:我们知道5.8GHz实际开放的频段并不是全部,实际上只是其中的一部分5.725GHz-5.850GHz,那么在有限的带宽下降频段分为更多互不干扰的通路将成为评价一个图像传输设备的重要特性之一。
例如:早期模拟图传具有的8个信道实际上是将125MHz的带宽,分为8个独立不交叉的部分。目前市面能买到的FPV图传频点从8-32不等,相应频点越多,对电路本身的要求越高,同样也对接收机的要求越高,频点不稳定会造成相邻信道,甚而至于间隔信道之间的干扰,所以一般我们飞穿越机,都会事先通告伙伴自己的信道(同款产品)以免干扰正在飞行的伙伴。一般测试一款图传信道的稳定性,我们通常用相邻频段测试,如果有明显干扰,那就说明这图传&天线不过关。
发射功率:通常我们购买图传,第一个看到的参数是发射功率,市面在售图传发射功率从100mw-1000mw不等。我们通常也会看到以dBm为单位的表示方法,他们之间具体的换算关系是:1000mw=10lg(1000mw)dBm=30dBm。但是图传的发射功率不等于通过无线电辐射出去的功率,这里就能够比较直观的解释,为什么说同样发射功率的图传,在相同的条件下,A图传就是比B图传更远。
这可能是因为:同样100mw的发射功率,B图传只有50mw的功率通过无线电波辐射出去。那么对应的传输距离就会大打折扣。
这里补充一点比较重要的图传理论知识:
传输距离主要由发射功率、天线增益空间损耗决定、在空间范围内满足:
发射出去功率+发射天线增益+接收天线增益-空间损耗(由环境决定)

更多图穿发射+接收知识:
http://www.moz8.com/thread-84303-1-1.html

网友:
先确定功率,如果你单飞,不和别人一起,那么用600mw,功率大稳定。和别人一起同时飞的话,建议用200mw,功率大了容易没朋友。
品牌我常用创新科600mw新款,胜在便宜才六十多一个,炸成灰都不心疼。
其余foxeer,aomway都不错,就是贵了点。接受发射不同牌子没事,频率对准即可。
机架么都是流行的,前年流行250,去年流行210,180架子,又有开始流行270架子的趋势(装6S电池,6寸桨)。
小巧一点飞机穿门竞速有优势,花式飞我觉得差不多。

网友:
图传和接收有点像广播电视台和电视机的关系,只要发射频率和接收频率一致即可,目前大部分都是48频点的,这种情况一定能对上,如果发射和接收有一个是8频点的也没关系,但是如果两个都是8频点的就有可能没有相同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严格来说 频率是公开的 各厂家不一定支持别的厂家的频率 现在市场上一共有48种频率定义
买前要问清楚

你这么一说看着好吓人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