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形飞行

楼主(2017-02-17):
各位大神,矩形飞行到底要怎么平缓的转弯呀

网友:
副翼方向舵一起

网友A:
先练直角转弯,副翼和方向舵相互配合。

网友:
顶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
不停的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练直角转弯,副翼和方向舵相互配合。

转变是用副翼还是方向舵?还是两个都可以?有区别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转变是用副翼还是方向舵?还是两个都可以?有区别吗?

平飞状态下,光用方向舵转的话效率不高,转弯半径会很大,而且飞机会平面位移,得配合副翼让飞机升力克服大部分离心力,才能实现小半径转弯,可能这样说你会有些空洞,建议上模拟器,练习下就明白了,最后祝爽飞。

网友:
水厂路在哪,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飞状态下,光用方向舵转的话效率不高,转弯半径会很大,而且飞机会平面位移,得配合副翼让飞机升力克服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