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20空心杯,是否能接2s使用

楼主(2017-02-17):
请教大家,马云家6~8元的8520空心杯可以接2s电池使用吗?说明上写3-5v,没敢接2s,特地先问问大家,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单个空心杯当然不能接2s电,接上几秒钟就会闻到糊味。空心杯四轴当然能用

网友:
不是有2s版的吗

网友:
可以呀,用液氮降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个空心杯当然不能接2s电,接上几秒钟就会闻到糊味。空心杯四轴当然能用

我买点机的时候没有区分1s 2s,只是说明些电压3~5v, 那这么说安装3~5v电机的小四轴是可以试用2s 电池的咯?

楼主:
这几个电机买的早,买的时候还没分1s,2是只是说明写 3~5V。也不知道能不能用在2s小四轴上?

网友:
应该不行吧!有区分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个电机买的早,买的时候还没分1s,2是只是说明写 3~5V。也不知道能不能用在2s小四轴上? ...

那就不好说了,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要接2s就买贵点的2s版本

网友:
顶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B:
8520有高压版本的,3--5只能1S,有能用2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8520有高压版本的,3--5只能1S,有能用2S的

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点机的时候没有区分1s 2s,只是说明些电压3~5v, 那这么说安装3~5v电机的小四轴是可以试用2s 电池的咯 ...

当然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