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耀天线测评,适用于大疆精灵3 A

楼主(2017-02-17):
华耀天线测评,适用于大疆精灵3 A    p    悟
今天中午收到的天线。下面是清单。改装个天线真是心累啊!附带工具有两把扳手。一把螺丝刀。一把内六角扳手。结果用到的工具只有。一把扳手一个内六角扳手。先把遥控器旁边的胶垫撕下来。然后再把下面两个胶垫取下。然后就可以看到四个螺丝孔。把里面四枚螺丝取下来。你以为这样遥控器就可以拆开了吗?不不不现在是重点。因为它有了六角扳手。遥控器后面,有一个,插数据线的地方。上面有四枚螺丝。你要先把它取下来。就可以看到一块复板。把上面三个排线取下。然后再把遥控器外面的那4枚十字螺丝取下来。这样你才可以把遥控器打开。不然的话。因为他这个排线是两头的。一头连着复板。一头连着遥控器的主板。如果你不把遥控器外面那头扯下来的话。你就会把那个主板排线的底坐弄坏。这个可能会导致你更换一个遥控器的主板。然后你要把遥控器天线的馈线取下来。我的馈线是把要把遥控器的摇杆拆下来之后才取下来的。然后把天线从那两个洞中取出来。因为我太急了,哎。取第一个的时候,把原装的天线弄断了。  然后把,两个馈线装上。把螺丝扭上。送的有两把扳手。但只能用一把。心累。先写到这吧,后面我会更新。还没测试距离呢!

楼主:
因为不能发太多的图片。所以,第一楼我占了。图片来了。

楼主:
刚开始我直接把外面4枚十字螺丝拆下来。然后就把遥控器扯开了。然那个排线的底座。的直接被我拉开了。然后我就开始方了。我就带着忐忑的心情把遥控器装好了。连接上遥控器。居然没事。

网友:
太大了   哈哈哈   厉害了   我的国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开始我直接把外面4枚十字螺丝拆下来。然后就把遥控器扯开了。然那个排线的底座。的直接被我拉开了。然后 ...

拆控要把戏,我换外壳差点把排线拔坏

网友:
顶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
我就看看反正我买不起精灵

网友:
直接跳过。

网友A:
测评结果如何?跟原装的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评结果如何?跟原装的比!

兄弟,这个说来惭愧。我有好多不步骤都是错的。

网友:
我以前换过平板的天线,后来有时会忘了装天线就飞,再说效果也是一般般,嫌麻烦,就又换成原装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