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apm2.8连接电脑失败

楼主(2017-02-17):
昨天晚上调试apm,连接电脑一个小时左右,然后发现apm连接软件连接不上了,电脑驱动正常,3.3电压正常,连接提示失败

提示详情

楼主:
终端可以连接,但是无法直接连接软件

楼主:
换了,没用,usb接口也换过

网友:
莫非烧了

楼主:
不是,问题找到了,软件问题,换了一个地面站搞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问题找到了,软件问题,换了一个地面站搞定了

那就好 不错不错

网友:
顶帖是一种美德

楼主:
主要是amp要注意一点,不小心就要烧,而且有钱买数传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amp要注意一点,不小心就要烧,而且有钱买数传最好,

我现在就用数传

楼主:
对,数传省心

网友:
pixhawk才叫虐心,win8系统驱动用驱动精灵死都装不上apm2.8连接电脑失败 电脑 作者:Stark 2155 后来是到网上学才装好

网友:
什么操作系统

楼主:
我昨天晚上连夜装的Windows xp,结果今天罗盘又出问题了,apm2.8感觉好累

网友(2017-03-26):
这个是经验,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