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新版块了,祝贺,希望出x9d的原理图

楼主(2017-02-17):
普遍弄得都是er9x.,希望高手研究x9d的板子呢,x9d的屏幕更大一些

网友A:
看代码能看出来的吧,应该接法是一样的, 就是换了屏幕和固件而已,固件是开源的,所以……DIY应该不难
但是……我没有弄过……

网友B:
cpu都不一样,可能硬件区别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代码能看出来的吧,应该接法是一样的, 就是换了屏幕和固件而已,固件是开源的,所以……DIY应该不难
但 ...

关键是不会看代码啊

网友:
搞自已的X9D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代码能看出来的吧,应该接法是一样的, 就是换了屏幕和固件而已,固件是开源的,所以……DIY应该不难
但 ...

这么说来 完全具有能力仿造出来喽

网友:
想模友之所想,急模友之所急,关注x9d plus的模友可以到216640252群,随时了解DIY情况。

网友:
不鼓捣不坏

网友:
这个可以想想,不如从接收开始

网友:
高频头接收机就用openlrs433,已经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代码能看出来的吧,应该接法是一样的, 就是换了屏幕和固件而已,固件是开源的,所以……DIY应该不难
但 ...

不会看代码啊,要是会看代码,就能知道引脚定义,那样的话就能自己弄出来个原理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u都不一样,可能硬件区别不小

都是一个架构的。
cpu不同,但是编译的时候可以选择处理器架构的。支持ateml、stm32处理器。可以的。

觉得屏幕小的话,可能要自己动手修改显示驱动的排版了。看看官网有没有弄出来的,就方便多了。普通版本的er9x屏幕确实太小。不如我的x9d plus看着舒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一个架构的。
cpu不同,但是编译的时候可以选择处理器架构的。支持ateml、stm32处理器。可以的。

软件层面因为模块分层结构化,所以不同CPU差别很小,就是HAL层的差别。但不能因为软件差异小,就推断硬件基本类同,一般涉及到硬件电路原理图,CPU不同,差异肯定不小,欢迎继续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