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副翼和方向舵

楼主(2017-02-17):
转弯是用副翼还是用方向舵,还是两个都可以?什么情况下需要两个相互配合?

网友A:
两个都可以,方向舵是垂直舵面,通过改变气流方向使飞机转向,副翼是水平舵面,通过左右副翼上下角度不通有升力差而使飞机偏转。

网友A:
飞机转弯时副翼,方向舵,升降舵,都要投入工作。

网友:
你的控要是设置够强,转弯时,副翼和方向可以设置混控,来控制急转向

网友:
互相配合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都可以,方向舵是垂直舵面,通过改变气流方向使飞机转向,副翼是水平舵面,通过左右副翼上下角度不通有 ...

请问在V尾的情况下转弯时,是不是打副翼配合升降舵来完成转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转弯时副翼,方向舵,升降舵,都要投入工作。

副翼加方向是不是可以急转弯,如果掉高就要用到升降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在V尾的情况下转弯时,是不是打副翼配合升降舵来完成转弯呢

冲浪者属于V尾还是T尾?

网友:
引用 楼主:
冲浪者属于V尾还是T尾?

倒T尾,死胖子才是V尾

网友:
一般的倒T尾,转弯用副翼,带拉点升降舵,侧飞或做特技动作才会用上方向舵。以前的老司机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副翼加方向是不是可以急转弯,如果掉高就要用到升降舵

只用方向舵飞机在飞行中要侧滑,所以加上副翼,用升降舵是克服向心力,防止机头下沉,高度下降。

网友:
方向舵是平面里左右转向,副翼加升降舵可以很多方向里转,需要怎么转,就用那个

网友:
这基础知识 差的有点多啊

网友:
基本知识还是要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