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教泡泡老师二轴云台控制问题

楼主(2017-02-17):
泡泡老师,我的天8遥控器只能控制两轴云台横滚,俯仰没反应,不知道什么原因,麻烦赐教,谢谢

网友A:
进云台调参软件,把通道打开,没记错的话,应该在软件第二个菜单的左边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云台调参软件,把通道打开,没记错的话,应该在软件第二个菜单的左边选择

谢谢,调了,没用呀

网友:
找泡泡的视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