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关闭富斯I6接收机电压回传警报

楼主(2017-02-17):
我的富斯I6遥控器,和一个没有接收机电压回传的迷你接收机,然后遥控器就一直报警,屏幕显示接收机电压为0,请大神们告诉我怎么关闭接收机电压回传,或者关闭报警!@泡泡 @da007

网友A:
把蜂鸣器拆了,就不会响了

网友B:
如果不是带信号回传的,应该不会显示回传电压,再不行在设置里设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带信号回传的,应该不会显示回传电压,再不行在设置里设置下

就是因为全英文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蜂鸣器拆了,就不会响了

遥控器蜂鸣器拆了?

网友:
没用过 帮顶喽

网友(2017-11-10):
参考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