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电机

楼主(2017-02-18):
刚刚到手,大家分享一下,觉得这电机咋样,看不到顶轴的沉头丝,不知道轴和外壳是怎么链接的,“”

网友A:
什么型号,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一个?

你有多少,都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多少米

2204   2300

网友C:
要分享就彻底点嘛!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有多少,都给我

无牌电机? 估计不超过30~ 而且现在没人用2204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牌电机? 估计不超过30~ 而且现在没人用2204吧

看起来确实无牌 应该是小厂出的,具体怎么样等他试试

网友E:
我去,连牌都没有,而且这款电机我刚入魔的时候买过几个,老坏,建议还是买个好点的,不然后期维修的成本会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分享就彻底点嘛!

,22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牌电机? 估计不超过30~ 而且现在没人用2204吧

玩的东西不能跟风,*要有自己的理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去,连牌都没有,而且这款电机我刚入魔的时候买过几个,老坏,建议还是买个好点的,不然后期维修的成本会 ...

你买的肯定是厚实的,我追求的是底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牌电机? 估计不超过30~ 而且现在没人用2204吧

我不跟风,要是现在出个2202.2203的还好呢

网友F:
一般般的电机

网友:
感觉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般的电机

在价格性能之间找平衡

楼主:
飞了几个电,电机不热,

楼主:
还能找到比这更矮的电机吗

网友G:
这个电机我以前用过,比较不错,至少比20左右的好太多,没有刺耳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机我以前用过,比较不错,至少比20左右的好太多,没有刺耳的声音!

也是看运气,遇到轴承没按好的也没辙,一样刺耳

楼主:
引用 楼主:
飞了几个电,电机不热,

电机帽用的是旧的,新的留用,

网友:
2203来了,这个怎么样?外径27,高度11。不过好像只能2S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机帽用的是旧的,新的留用,

咔。我今天把新飞机拿出去首飞,结果飞机没飞起来,2个黑桨帽秒没--转向反了!到处找替代品没找到。

楼主:
不错不错,就是轴,,,,,不好装常规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咔。我今天把新飞机拿出去首飞,结果飞机没飞起来,2个黑桨帽秒没--转向反了!到处找替代品没找到。 ...

看来你是没细心检查啊,桨的旋转奖帽自紧,不变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咔。我今天把新飞机拿出去首飞,结果飞机没飞起来,2个黑桨帽秒没--转向反了!到处找替代品没找到。 ...

实在不行用五个园的螺丝母也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实在不行用五个园的螺丝母也行

试过,可能螺距不对,怕把轴上的螺纹搞坏放弃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看来你是没细心检查啊,桨的旋转奖帽自紧,不变的道理

真的很认真检查了,还是没有经验啊!现在看来是不是4颗电机的线都顺接的话,必定有一对电机要调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真的很认真检查了,还是没有经验啊!现在看来是不是4颗电机的线都顺接的话,必定有一对电机要调反向? ...

对,在电脑上调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试过,可能螺距不对,怕把轴上的螺纹搞坏放弃了!

哦,淘宝上有单卖帽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