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关于新手起步ap2.8心得

楼主(2017-02-18):
看了泡泡老师的教程,我就一直摸索着弄个f450来玩玩,于是我从大年初一开始就筹划,由于本人经济紧张,所以选择全部二手,也许你们会笑我,但是我确实那么做了,好吧,废话不多说,我开工
第一,关于apm2.8连接地面站,这个要说下,电脑系统最好是xp,当然你有输出win7也可以(本人穷没试过,等有钱了在说)因为win7兼容一些软件并不好(本人学过计算机,也帮有些学校在机房安装过考试软件,所以很清楚)如果用win7,可能会出现,第一次连接上了,连接一个多小时都可以,但是等下就连接不上了,或者第二次连接立马断开,拆机检测3.3v有电压(在主板上找负极,请勿在铁壳上找,本人手里两个2.8的apm,一个接了外壳,一个没有,所以主板上找追安全,)但是电脑硬件里又有你的串口基本判断需要换个系统。至于其他问题,我想泡泡老师已经写的很清楚了,包括维修办法..
第二,apm2.8连接电脑做校准的时候,记住不要把如果是用usb,那么千万不要插电池,否则将烧毁2.8,出现usb找不到端口等现象,本人目前就是手贱还在修那个坏的2.8,如果有数传就无所谓了,当然,对于经济紧张的人来说用usb也是可以全部校准完的,但是建议还是买个数传,不然没定位,呵呵去了你就算设置了保护,你的无人机也在别的地方降落。
第三:解锁问题,这个一般都是泡泡老师的教程解锁,但是也有例外,但是,不能解锁就有很多了,我就说个我遇到的吧,所有正常,但是就是不能解锁,那么请你把电池的保护和失控保护先关掉,然后再去做遥控器校准,好了以后去解锁,解锁行了以后再开电池和失控,然后再去解锁,行了以后自己去上电试试,(一定要把usb拔掉,有数传的无所谓)其他不懂多去百度,没有把握前别乱来,否则你就GG了
说说我的配件和和造价吧,天地飞7(230)+机架动力电调,3电池(380)+图传显示(220)+备用机架一个电池(50)+自己搞坏的2.8(100)+9.9新apm和gps(220)+监控12v头(5)合计是1205RMB具体我也说不上来什么配置了,但是新人我个人建议买到手飞,或者飞快用dj的,apm怕问题出了自己心疼,而且这个东西你省钱确实是浪费的开始
图改天传吧,今天太累了,白天上班,晚上还配儿子玩,为了这个f450我都已经放弃lol了,可惜了
最后祝愿自己明天能飞上去,最后感谢万能的泡泡老师,至于分类貌似没得什么可选的只好选泡泡老师的教程了,希望大家理解,这个只是提醒比我还不懂的人

网友:
过些天我写写我玩apm两年的心得体会

网友:
给你看看我的帖子,飞控还没有谈

网友:
8年前就不用xp,全面升级win1064位专业版的apmf450飘过.

网友:
很好很好。我顶你一下。我也刚要用apm,对我很有启发。

网友A:
楼主,这句话不通顺怎么理解?---,apm2.8连接电脑做校准的时候,记住不要把如果是用usb,那么千万不要插电池

网友:
有总结才会有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句话不通顺怎么理解?---,apm2.8连接电脑做校准的时候,记住不要把如果是用usb,那么千万不要插电 ...

半夜打字,大脑不好使了

网友B:
年前炸机,450断了一臂,直到昨天才重装了,什么配置没改(F450+APM2.8+2312KV960+20A+9450+2200MHA),竟然给我飞不起来,一推油就侧翻,之前装装拆拆无数次了,都是默认参数,虽说不是很稳但也不差啊。这是出门没上拜神还是怎么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年前炸机,450断了一臂,直到昨天才重装了,什么配置没改(F450+APM2.8+2312KV960+20A+9450+2200MHA),竟 ...

校准电调和油门试试

网友:
楼主,这句话不通顺怎么理解?---,apm2

网友:
这些是当然都做了滴啊,最近这阵子视乎什么都不顺啊,可能犯太岁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