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tx穷人的法拉利】板块名称不好放在车船里也不对

楼主(2017-02-18):
个人建议 群名直接 openTX 开源遥控系统,板块放在车船里位置也不大对头

网友A:
嗯。或者直接叫 OpenTX 开源遥控器系统 即可。简介明了,而不用赚取群众眼球。也没有听说APM 飞控叫什么 穷人的飞控之类的说法。作为版面标题,还是从简为妙,友好。

网友:
抢沙发喽 就叫这个名字

网友:
这个牛,新遥控吗

网友:
建议不错,谢谢模友。会考虑的。

网友:
对啊 法拉利我一直指望众泰的

网友:
有道理。。。。。

网友(点评):
能不能把意见建议具体化,先谢谢你了!

网友:
用opentx的人不一定是穷人。都是高手。版主命名不妥啊。

能自己写程序并操作创造遥控器的人,怎么能这样说呢?
这叫财富。叫 爱迪生一定会用的遥控器 比较好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或者直接叫 OpenTX 开源遥控器系统 即可。简介明了,而不用赚取群众眼球。也没有听说APM 飞控叫什么 穷 ...

有点道理。相对于王思聪我们都是穷人。哈哈

网友(2021-10-23):
有这提义还不如把电路图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