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上电就不停的“点动”

楼主(2017-02-18):
新装的飞机,一上电四颗电机就轮番点动?求解决!其它一切正常!

楼主:
BOOT刷成功了,但仍然连接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载com口驱动,然后手动刷写固件,选项里只选择手动波特率,其他选项不需要选择,即可刷写成功

COM口可以识别,但在BF一点“连接”,就显示“串口选择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开启了电调不支持的协议或者飞控处理器满载了

想刷BF固件到3.1失败,结果现在连COM口都连不上了!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程没校准
设了电机怠速
开了AIRMODE

刷了一次BF固件,从3.0刷到3.1,出现“通讯失败”什么的,结果现在COM口都连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猜可能是电调协议的问题。

好像是刷了电调的固件后出现的情况!(从14.4刷到14.9)

楼主:
引用 网友D:
airmode 是去年CF推出的一个重大改进,简单地说,就是在0油门下,飞机飞控仍然输出全数值的PID参数,飞机 ...

谢谢您这么详细的回复!刚入魔还不敢滚哪!

网友D:
引用 楼主:
顺便请教您,airmode到底是什么作用?

airmode 是去年CF推出的一个重大改进,简单地说,就是在0油门下,飞机飞控仍然输出全数值的PID参数,飞机滚转率和满油门一致。实际表现就是飞机关油门,空中仍然可以做各种动作,看起来就像是在漂浮一样,所以叫Airmode。一般飞freestyle花式的话,追求一个镜头流畅感,这个是必须打开的标配。
当然不开也可以飞,但是飞机滚转率受到油门影响,我在飞的时候,不开airmode转弯半径很小,但是飞机一扭一扭的姿态不稳定。开了airmode以后就很顺滑啦,所以我是在配置里面是默认开启的airmode的。
你用一个辅助开关,切换airmode,飞一次滚几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个人不建议打开motorstop,打开了反而更危险。不用motorstop,一解锁就转,有个警示作用,飞机解锁了 ...

顺便请教您,airmode到底是什么作用?

网友C:
猜可能是电调协议的问题。

网友:
电调的问题吧

网友:
校准一下电调试试

网友B:
行程没校准
设了电机怠速
开了AIRMODE
电机协议不对

网友A:
你开启了电调不支持的协议或者飞控处理器满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刷BF固件到3.1失败,结果现在连COM口都连不上了!怎么办?

卸载com口驱动,然后手动刷写固件,选项里只选择手动波特率,其他选项不需要选择,即可刷写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COM口可以识别,但在BF一点“连接”,就显示“串口选择失败”

换个usb口或者串口被电脑上的手机应用软件占用了,不行就短接boot刷吧

网友:
短接刷回去

网友:
接收机模式没对

网友:
什么飞控

网友:
应该是飞控没有给电调输出信号,飞控是不是没有初始化什么的。

楼主:
多大的架子?这么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大的架子?这么重?

250,电池重

网友E:
oneshot协议,上电电机抖动属于正常现象,我虽然不知道原因但是觉得没必要惊慌,习惯就好了,我的一架130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oneshot协议,上电电机抖动属于正常现象,我虽然不知道原因但是觉得没必要惊慌,习惯就好了,我的一架130就 ...

怎么会这样?我的就是150架子,oneshot125协议!不是惊慌,感觉应该能把它去掉才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怎么会这样?我的就是150架子,oneshot125协议!不是惊慌,感觉应该能把它去掉才对! ...

我的经验是:油门最小值比较低的话,抖动就开始了。例如我的130,最小油门设置的1015,遥控行程1000-2000,就抖动,力度还不小呢……而我的180最小油门是1030,同样品牌的电调同样的版本,同样的125协议就不抖了。油门最小值就是太低才会抖,假如你的电机需要高一些的启动值,建议把min _check 设置的比它低5或10,应该就不抖了,180我设置的1025,就不抖。130没空间了,设置的1010,抖得挺带劲……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经验是:油门最小值比较低的话,抖动就开始了。例如我的130,最小油门设置的1015,遥控行程1000-2000 ...

我的怠速值就是默认的1070我没动,不过1000以下1100以上我都试过,没用。

网友E:
不是光调最小油门值的,min_check 是飞控响应遥控器的最小命令值,尽量设置的略低于电机的怠速值,有助于起飞时的控制。怠速还是要做一做测试,你是银燕的1306电机咯?估计这就是在1010-1015之间,默认1070一起动就很高速度,不方便起飞时的控制,而且有时候疏忽大意容易伤了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光调最小油门值的,min_check 是飞控响应遥控器的最小命令值,尽量设置的略低于电机的怠速值,有助于起 ...

嗯,KINGKONG1306。明天试试调小一点。

网友D:
如果安装都正确的话,很有可能是Looptime设置的太短,飞控运行频率太高导致的。楼主可以看看是不是和下面这个视频里面的故障类似

Oneshot125,信号频率在超过3.5K以上,电调速度就跟不上飞控指令发过来的速度了,在电调看来飞控的指令全部重叠了。所以安全起见,Oneshot125可以运行的频率在2K左右,(我试过3K,飞到现在没有问题。)
1:把Looptime设置为2K试试,
2:如果问题解决,可以保持原有较短的looptime比如4K不变,然后在电调协议下面选择电调PWM频率和飞控频率独立,设置电调频率到2K即可。
set min_check,是飞控能够接受遥控器信号的最小值,会影响飞控采集遥控器信号的行程范围,不会影响飞控输出给电调的信号范围,所以估计调整这个值不会有太大作用。
在电机测试页面里面,把电机刚刚能够稳定运转的数值,设置为min_throltte,(油门怠速值),对于穿越来说油门怠速值越低越好,有助你的飞机迅速降低高度(比如钻洞,钻桥洞,钻树洞),如果油门怠速值很高的话,飞机下落很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安装都正确的话,很有可能是Looptime设置的太短,飞控运行频率太高导致的。楼主可以看看是不是和下面这 ...

谢谢您回复!
和您视频中的情况差不多,只是我的电机转的更慢一些!在BL调参里面的电机页将转速推到1100刚过就出现这种点动,在往上推就连续转了!在BL里调低或调高最低油门值之后这种现象就没有了,但只要一进行油门行程校准,就又有了,而且BL里的油门最高、最低、中点值会自动设置成一个新的值!关于您提到的LOOPTIME,如果您说的是下面图的位置,我的是默认的2K/1K。

另外,如果在BF里打开MOTOR_STOP,即解锁后电机不转,这种情况就没有了,但又会出现新的情况:当然解锁后电机也不会怠速转了,但推油门2、4号电机会迟转,其中2号电机会推很大的油门才会转,所以我又把MOTOR_STOP关掉了!

网友:
motor stop 还是应该开启的,解锁就转的话,存在一定危险性。看到你的新回复描述了1100出现点动,再高一些就连续转动了,那就把怠速值设置为1105-1110,这样结合motor stop 就能既保证安全又保证操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安装都正确的话,很有可能是Looptime设置的太短,飞控运行频率太高导致的。楼主可以看看是不是和下面这 ...

学习中,马上到家试试,消除了转动,就完美了

事实证明,调了好多个值,都没效果

网友:
你们的抖是装桨抖,还是不装桨抖?

网友D:
其实我个人不建议打开motorstop,打开了反而更危险。不用motorstop,一解锁就转,有个警示作用,飞机解锁了,而且是怠速,万一打到也没事。
不开motorstop,解锁了就滴一下,没听见,万一碰到解锁开关了,然后不注意油门杆一碰,这就粗大事了。
而且motorstop开了airmode就不能用了,空中控制会有点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这么详细的回复!刚入魔还不敢滚哪!

嗯,我一开始也是这样,连平飞都炸,别提翻了。。。怕炸烂。。。

不过有个投机取巧的办法,你用Horzion(半自稳)模式来飞,这个模式下能翻,一松杆,飞控迅速自动找平飞机。
以横滚为例,动作过程是
1:起飞,切horzion
2:推大油门,飞到空中,把飞机有个往上抛的趋势(横滚会掉一点点高度)
3:油门迅速收到零同时配合横滚打杆到底。(不收油门翻得半径很大)
4:等飞机翻过一圈左右(多点少点没事),给悬停油门,横滚归中,飞机自动摆正。

这个很适合新手突破心理障碍,一旦你翻出一次,就等于永远会翻了,手动飞无非就是把握好找平的时机而已。horzion还可以飞的很高很高很高,然后一次性翻上十来圈,反正飞控肯定帮你稳住飞机的,所以不怕。

网友:
解决方案已经有了,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我一开始也是这样,连平飞都炸,别提翻了。。。怕炸烂。。。

不过有个投机取巧的办法,你用Horzion ...

太谢谢了!周日找个偏僻没人大点的空地去爽炸一把!

网友F:
怎么跟我那个这么像?

网友G:
好像是bf就爱这样,开air mode模式试试让它一直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跟我那个这么像?

跟您的架子差不多,我的是150的,臂长一点空间应该是一样的,跟您装机的水平就差了一大截儿!
比划了半天最后装起来还是乱七八糟的  ,准备先飞一段时间再拆了重装一次!学您用了HGL的V2.2省了不少的地方,但是镜头和图传想摆的舒舒服服的还是比较难!原来图传上的天线座被我拆了,焊了一根延长线上去,但这线非常硬,最后小棒子总算立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像是bf就爱这样,开air mode模式试试让它一直转吧

我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