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发烫

楼主(2017-02-18):
现在的在家调试,用的是杂牌的防某疆的2212:930kV,电池杂牌3s,1800'mA,请问老司机,怎幺解决电机发烫,还有只能飞五分钟,就掉高了,油门8O%也飞不起来了,怎么才能飞个半个小时?

网友:
说明电机效率不高

网友:
什么机上用?

网友:
什么电机

网友:
要说配置才能分析一下

网友:
你用的什么电调,1800毫安,你还想飞多长时间,半个小时你就别想了,肯定能达到半个小时,但是你的鸡架,电机,电调,电池都得换,你现在的设备能飞到15分钟以上就不错了,半个小时的设备是另一个档次的了,电机最低4108以上,电池6s 10000毫安以上

网友:
你的机子多重,超重了吧

网友:
电机还是用品牌的比较好

网友:
电池小了 设备肯定也不轻

网友A:
15分钟都够了
除非你是专业航拍测绘 不然30分钟真的很无聊
每次出去给大飞机放电 都是挂position mode 然后一边刷手机
电压到3.4了 遥控器开始叫了才拉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分钟都够了
除非你是专业航拍测绘 不然30分钟真的很无聊
每次出去给大飞机放电 都是挂position mode 然后 ...

大师,什幺叫刷手机,摇控怎么会叫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什幺叫刷手机,摇控怎么会叫

刷手机=回邮件 看微信
遥控叫 frskt x9d 带电压回传(也可以走mavlink的lua) 设定低于某个值就开始叫

网友:
按指导意见试试看。

网友:
5分钟,说明你的电池质量还行

网友:
你这个是什么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