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飞行

楼主(2017-02-18):
天地飞怎样连电脑上练XTR

网友A:
用教练线连加密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教练线连加密狗

具体情况怎样操作

网友:
下G4,凤凰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情况怎样操作

看你的加密狗支不支持XTR软件,一般都用凤凰模拟,很少有人用XTR模拟

网友:
连接加密狗校准就可以了

网友B:
问题问的也太简单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问的也太简单了一些。

新手,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