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飞控 OSD显示的电压值不准

楼主(2017-02-18):
电压值在地面站校准好了,地面站显示电压误差值在0.1v左右。同一块电池的话还可以,但换不同的电池的话电压就不准了。并且在osd显示出来的电压值和地面站的不同,一直来回跳,误差很大

网友:
每换一块电池都要校准过吗?

网友:
重新校准电流计啊

网友:
MP矫正就好了吧

网友A:
看你的描述应该能猜出问题在哪了,不是osd显示不准,是因为电池在工作的时候会有压降,因为电池内阻原因,大电流的时候压降很明显,如果电池C数低会更明显,你显然是在空载的时候看的地面站吧,osd显示和地面站显示都是从mavlink接口读出来的,值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描述应该能猜出问题在哪了,不是osd显示不准,是因为电池在工作的时候会有压降,因为电池内阻原因, ...

我说的都是空载,不是电池压降 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都是空载,不是电池压降 的原因

那没道理啊,你用的是mini osd吗,还是说其它自带电压测量的osd。

3dr那个mini osd所有数据的来源都是mavlink接口,他与数传用同一个接口,也就是说应该与地面站显示一致,要偏就都骗,除非你的osd本身带测量,你显示的是osd自己的测量结果

网友:
好,认真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