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的ppm输入有明显延迟

楼主(2017-02-18):
pixhack用PPM输入油门有明显的延迟,拉倒底要一会才慢慢停下来,之前用过二种电调都是这样,现在用的好盈乐天也会。遥控器也换了二个了(乐迪和华科尔 ),不论用PWM转PPM编码器还是接收的PPM输入都会延迟,有视频为证,这是什么原因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xNzk3MTI2OA==.html

网友A:
我用过的apm和pix没这个毛病,估计是你的飞控的原因,你用的是自稳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的apm和pix没这个毛病,估计是你的飞控的原因,你用的是自稳模式吗

飞控是雷迅的,换过一次了

网友B:
我也遇到过 最好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 最好放弃了

听说设置油门pid和调感度可以解决

网友:
要看飞行模式 和log 里面的RCIN 和RCOUT 是怎么输入输出的请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设置油门pid和调感度可以解决

不懂 帮顶

网友:
电调的进角是否被改过

网友:
ppm本来就不行

网友:
我的APM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C:
为什么一定要用PPM呢,我都是用SBUS,既然你有乐迪控,何不试试SBU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一定要用PPM呢,我都是用SBUS,既然你有乐迪控,何不试试SBUS

我的是r6d

网友:
同问,别沉,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鹦鹉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绿色 ...

没有最佳答案

网友(2017-05-16):
我也是这个问题 求解

网友:
我再飞行日志中发现模式是自稳并列一个定高  也不知道是怎么搞得 似乎油门响应慢和这个有关系吧

网友:
固件重新刷,然後再校準!

网友(2019-12-22):
同求,r12ds接收机用sbus也是有很大的延迟,然后插拔过后好了,时好时坏,到底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