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压测量BB响精度问题

楼主(2017-02-18):
之前有个普通的BB响用来测电压,结果过了一段时间测电压就不准了,以为是质量问题,就又买了个matek的高精度电压测量BB响,结果用了几个月,现在发现又不准了,电压测量能偏差0.3a左右,不知道是什么情况,难到这种电压测量的小东西天生有缺陷用段时间就不行了吗?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不是你bb有毛病,是你的充电器有毛病

网友:
bb经常有毛病

网友:
只是提供参考,要想测量准确还是上数字万用表吧

网友:
小东西不敢奢望。。。。。将就用

网友:
电压0.3a是啥意思呢?

网友:
你是想说为什么你设置的电压,报警后,下来看电压却升高了0.3V吧,你没发现下来以后不响了吗,电池在空载和负载状态输出电压不一样

网友:
直接用万用表吧   BB响都不准的

网友:
负载时电压会下降的

楼主:
是空载情况下,我刚充完电,测量就小0.3v,但是刚买来的时候没这个情况,而且3s电池只是第一片和第二片电池测量小了,第三片电池又是准的。

网友(2018-05-23):
那就是bb响完全没用 那如果是无刷电机飞控设置电压监测和电机响代替BB响呢 是不是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