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F450搭载PIX在定点模式下跑偏

楼主(2017-02-18):
F450搭载PIX在定点模式下跑偏,一整套设备曾经在另一个机架下工作良好,后来换了F450机架,基本是照搬原来的装备。重新调整过水平指南针什么的,但就是一切定点就要跑,在定高模式下还算正常,自稳模式也基本正常,就是一切定点就要跑,卫星应该是已经定位了,已经试机过几次,依照如此。

楼主:
固件是用的PX的固件,是不是刷APM的,如果刷了APM固件,原来的OSD还能正常工作不呢?

网友:
我也是这样

网友A:
可能是飞控震动造成的。

网友:
换成留待模式

网友B:
飞控震动造成+1

别再地面上看飞机飞得多稳
你硬挂一个相机上去就知道震得多厉害

网友:
用留待模式试一下喽

网友:
就业是非常好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飞控震动造成的。

这个倒是有这种可能,以前用CC3D的时候遇到过,减震搞好了就稳了。但这个PIX是安在沙发上的,没往上想,再仔细看看是不是有可能碰到什么固定东西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震动造成+1

别再地面上看飞机飞得多稳

但是,又想了想好像不对。自稳模式和定高模式基本是稳定的,只有在切定点模式的时候跑啊。。。。

网友A:
错误。。。EKF_CHECK-2

引用 楼主:
但是,又想了想好像不对。自稳模式和定高模式基本是稳定的,只有在切定点模式的时候跑啊。。。。 ...

如果你能看飞行日志就会看到日志中有报错,如图,结果就是定点飞机飘,或者降落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无标题.p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能看飞行日志就会看到日志中有报错,如图,结果就是定点飞机飘,或者降落 ...

当真,PIX有记录,还有一张TF卡在里面,从来没看过,请问,记录是用什么东西看?地面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真,PIX有记录,还有一张TF卡在里面,从来没看过,请问,记录是用什么东西看?地面站? ...

地面站看,可用M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看,可用MP。

怎么我从来就没看到过飞行记录,只看到命令窗口不停地跳字符。。。。

楼主:
把飞控安下层,刷固件,换GPS问题依然。。。。我的个去,是不是硬件有问题啊。